关于首飞飞翼F16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4-08-21):
鄙人打算近期首飞飞翼的F16,70涵道,想问一下飞过此机型的模友,此飞机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么?多谢各位~~

网友:
起落架记得一定要加强 舵量别调太大 这机十分灵活 其他没有什么

网友:
操控比较灵敏。

网友:
楼上都已说过了,其实这机型挺好飞的。

网友A:
带矢量的吗?如果事矢量起飞时先把矢量关掉,等起飞正常飞行时再打开。此机很好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带矢量的吗?如果事矢量起飞时先把矢量关掉,等起飞正常飞行时再打开。此机很好飞。

不知道天7控能开关矢量不

网友:
看看哥的帖子,你就可以放心的首飞了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960824&ext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