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有朋友用NAZA V2飞S800的吗 正想用V2装在S800上飞 请老手指教谢谢 。。。。。。

楼主(2014-08-21):
想玩S800  收了个S800机架 手上有套NAZA V2  可以装S800飞吗

还有就是 听说 S800震动很大 装V2的话 要不要把飞控装在减震板上面

请有经验的朋友帮忙指导下是否可行

网友:
震动硬伤 s800那震动 不是一个几十块钱的减震板能解决的,楼主你想的太简单了

网友:
这么新的机架就被人卖了?

网友:
s900一出,800贱卖是必须的

网友:
震动大得很得很啊!震震就知道了

网友:
不会吧,推出时的评测、试用那可是怎一个“好”字了得,比现在的S900还要火爆吧。呵呵

网友:
听说V2大轴距会有问题吧。我飞过一个朋友的800轴距DIY6轴,用V2也感觉手感不是太好。

网友:
米多就折腾呗!就是一坑啊

网友:
自造的铝合金架子轴距81公分不照样飞,五十个起落一直很听话

网友:
都s800. 还差钱啊。上A2

网友:
同意上A2!

网友A:
轴距越长,相应点的振幅越大

网友:
还是早期版本的S800 ,碳纤维的中心底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轴距越长,相应点的振幅越大

好比一把长尺跟一把短尺  同时拨动 长的振幅更大些

网友:
肯定可以飞的,唉,S800看样子都是贱卖了

网友:
我也在纠结这问题,手头有V2,想上T810机架,就不知操控手感如何?楼主不妨作贡献试试看

网友:
没问题,朋友810架子 飞的也不错呢

网友:
有两台六轴,一台飞越T960,另一台轴距也是1000mm,都是用naza v2

楼主:
现在主要考虑的是S800的震动问题 这个让我头痛 搞不好 要震失控呢  有人用NAZA V2飞过S800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主要考虑的是S800的震动问题 这个让我头痛 搞不好 要震失控呢  有人用NAZA V2飞过S800吗

飞过还可以。就是飞机姿态不错云台效果不好。不知道怎么的。WKM就没事。把NAZA装到减震板就是放PMU的那个位置就好很多。但是需要好长的延长线总觉得不很舒服。DJI就不想你用NAZA飞。用零度飞还要改插头。总之都不是很舒服。零度飞的效果最好。稳的一笔。就是说明零度的飞控比大疆的飞控修正精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过还可以。就是飞机姿态不错云台效果不好。不知道怎么的。WKM就没事。把NAZA装到减震板就是放PMU的那个 ...

请问您用零度飞S800  用的是零度的什么飞控呢  我是听说零度飞控很稳定 炸鸡包赔{飞控问题}

网友:
本人也用NAZA V2 不过我现在用在F450上

网友:
至少待悟空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您用零度飞S800  用的是零度的什么飞控呢  我是听说零度飞控很稳定 炸鸡包赔{飞控问题}

那是零度双子星。NAZA说不支持大轴距。我850轴距飞了一年没问题。零度说不支持8轴。我装的8轴飞的稳定跟 1100一样。厂家就想让你去买他的高端的东西。贵啊。

楼主:
顶起 等更多的回复  现在纠结要不要拆了S800中心的那个柱子 把V2装在中心点 不然要装在上面的面板上 不好看   还有就是 减震板到底要不要装

网友C:
做好减震,找对重心,Naza飞S800一点问题没有…
我还用Naza Lite飞过T960呢…只要重心找对了,感度调好,桨震动小,稳得要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好减震,找对重心,Naza飞S800一点问题没有…
我还用Naza Lite飞过T960呢…只要重心找对了,感度调好, ...

V2飞控 是否必须安装在中心板的正中心  可以像悟空样 装在中心板和面点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V2飞控 是否必须安装在中心板的正中心  可以像悟空样 装在中心板和面点吗

…V2安装位置和WKM的IMU位置是等价的,因为Naza的IMU没有单独出去
安装在哪里根据实际重心来找,找得越准手感就越好,经验谈

楼主:
引用 网友C:
…V2安装位置和WKM的IMU位置是等价的,因为Naza的IMU没有单独出去
安装在哪里根据实际重心来找,找得越 ...

懂意思了 V2飞控 最好安装在飞机的重心位置

网友:
朵轴就是个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