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680Pro配置意见

楼主(2014-08-21):
机架飞越680PRO、朗宇x4108s 480kv、蜻蜓1s360三轴狗台4s10000毫安!请问大神们配什么桨更好呢?手上有1238APC!

网友:
最大浆 决定KV 重量决定电机 需要的航时决定电池容量

网友:
还是用的6S电池吧。4S的不怎么给力

网友A:
480 6S吧~4S KV有点低

网友:
如果要挂点设备还是建议上6S啊,动力足,而且还省电,Kv控制在300-420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80 6S吧~4S KV有点低

为啥我不能发帖啊,求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啥我不能发帖啊,求指教

级别不够~交易区不让发~先去完善资料吧

网友C:
桨太小了!

网友:
680极限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桨太小了!

13寸吗?

网友D:
680极限13寸,你480kv用6s会很热,12寸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D:
680极限13寸,你480kv用6s会很热,12寸应较合适

手上是APC1238的桨!4S的电!

网友E:
我是某宝买的飞越680的长碳管323和333的,6根都换掉,上飞越4114*6 15寸桨 6S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是某宝买的飞越680的长碳管323和333的,6根都换掉,上飞越4114*6 15寸桨 6S

挂微单的配置吧。。

网友F:
别上6S    机架震动不好解决

网友:
恩 准备挂微单 买回来的管子还要打孔 到时候上图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别上6S    机架震动不好解决

额...我已经买了4114了- -回来先试试吧

网友:
400多KV用6S,1238桨。。。。。。如果你是600KV才建议用4S

网友G:
我用飞跃680 朗宇4110S kv680 4S10400电,感觉动力很足,续航时间满意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用飞跃680 朗宇4110S kv680 4S10400电,感觉动力很足,续航时间满意

多长时间呀?

网友G:
21分钟,起飞重量4kg

网友:
拿分走人,一路狂顶~!

楼主:
引用 网友G:
21分钟,起飞重量4kg

1238桨?

网友H:
用恒力4255 610 kv,还是朗宇3508 580kv?同问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恒力4255 610 kv,还是朗宇3508 580kv?同问

朗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