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修后的H3-3D云台

楼主(2014-08-21):
之前炸机机身摔坏,很多部件都返修.
NAZA v2+H3-3D+iOSD mini的配置
配的H3-3D云台工作基本正常,为保险起见也一起返修了.
近几天部件到齐重新装机,发现云台完全没办法正常工作.
开机摄像机就90度直立,伴随严重的吱吱声,并且大约间隔30秒云台就会重新自检.
拍了个视频说明情况
1.先开遥控,再给飞控和云台上电.云台开机有明显吱吱声,之后大约30秒就会自动重启,一直重复;
2.不开遥控,给飞控和云台上电.云台无吱吱声,不会一直重启,但是机身角度也不是正常的45度,而是竖直90度.(几分或一定摇动会后会一直抽风);
3.不给飞控上电,单独给云台供电.云台无吱吱声,开机正常45度角.但是相机机身会慢慢往下倒,直至水平.(再放置几分钟会会持续抽风)
断遥控或拔掉PMU的EXP线情况都一样.

下面是单独给云台上电放置几分钟后的情况.

谁能给支支招确定下是否必须再次返修了,周末急用哎.上次返修就用了差不多半个月.

网友A:
楼主您好,请检查一下云台调参软件中IMU固件版本是多少?

网友B:
那说明是摇控的事儿。换一个摇控试一试。

网友C:
楼主你的问题我也碰到了,30秒自检。返厂就好了,但是我的这个问题修好了,镜头不水平的问题又出来了,现在大疆售后完全是稀烂跟他们反映了qq都不回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请检查一下云台调参软件中IMU固件版本是多少?

1.8还是多少记不清了.反正是最新版本,无可用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说明是摇控的事儿。换一个摇控试一试。

我的控炸机前是好的.
炸机后,云台返修前也是好的.都能控制.
返修回来,换了个机架就不行了...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的问题我也碰到了,30秒自检。返厂就好了,但是我的这个问题修好了,镜头不水平的问题又出来了,现在 ...

炸机后测试,摇动后左右的回转有无力感且不及时.转动时带有轻微声音.其它都一切正常.
返修后就一副要死不活的样子.
不修还能用,修了就彻底不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的问题我也碰到了,30秒自检。返厂就好了,但是我的这个问题修好了,镜头不水平的问题又出来了,现在 ...

你的帖子我看到的.状况跟我的非常相似.希望是配置问题吧,要不周末又用不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请检查一下云台调参软件中IMU固件版本是多少?

昨晚2个人看到的没可用版本更新,今晚回家发现可以从1.7回退到1.6了
更新后云台正常.基本可以飞了.
感谢.
现在发现GPS搜不到星.更换GPS天线也搜不到.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D:
你那个动作听说是云台自校准…如果要调出来这个需要怎么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那个动作听说是云台自校准…如果要调出来这个需要怎么操作?

调出这个可不是什么好事啊,开机云台就会自检一次, 如果调出来了会30秒重复循环你会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控炸机前是好的.
炸机后,云台返修前也是好的.都能控制.
返修回来,换了个机架就不行了...这......

没试一下别的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那个动作听说是云台自校准…如果要调出来这个需要怎么操作?

那个应该叫做自检不通过,然后自动重启吧.

网友:
刷到之前的固件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网友:
这才能体现是三轴云台啊!要不Z轴不转怎么叫三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