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550油门60%起飞,噪音很大 有视频

楼主(2014-08-21):
  配置如下:S550机架,NAZA V2飞控,朗宇X2216KV880,好盈飞腾30A,APC1047桨,挂两轴云台和鹰眼,上两块3S3300并或两块3S5000并,起飞重量2.4或2.6公斤。
  油门总是要推到60%以上才能起飞(起飞时看了控上的数值,几乎是快到60%的时候,飞机噪音一下子变得非常大,到了60%才慢慢离地),悬停时噪音也很大,滑行时噪音好像又稍微小了一些。
  不知是否是起飞重量太大(我查过X宝店家的表,最大推力是1050G,但店家说实际最大推力也就800G左右吧),还是桨或机架或电机的原因?桨采用螺母+弹簧垫圈+平垫圈的方式固定,且桨的孔径和电机输出轴都为6MM。

楼主:
另外再上一段鹰眼上的视频

楼主:
虽然噪音大,但续航并不是很差,2.4公斤起飞3.6报警下来续航12分钟

网友A:
有人的地方飞很危险,万一失控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另外再上一段鹰眼上的视频

画面怎么感觉抖的厉害。。。

网友C:
2216.。。。。。。你带这么大重量。。。。。。。。。。电机不烫么

网友:
10寸上这个重量。。。电机下来不烫?

网友D:
手动的60%?  姿态或者gps模式,没有意义的。

网友E:
軸距小!重量太重,聲音大很正常....
lz電機一趟下來因該很燙手吧!

网友F:
重量有点重了,10寸的桨之间间距小了有扰流,也会有声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动的60%?  姿态或者gps模式,没有意义的。

就是姿态或GPS模式要推到60%油门才能起飞啊,不是应该飞控默认50%油门起飞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人的地方飞很危险,万一失控了

  嗯 好不容易才找了个相对没什么人的场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画面怎么感觉抖的厉害。。。

云台工作还算良好吧,不知是不是飞机震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軸距小!重量太重,聲音大很正常....
lz電機一趟下來因該很燙手吧!

对 飞一个起落我还得歇会儿 电机是有些烫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2216.。。。。。。你带这么大重量。。。。。。。。。。电机不烫么

请问起飞重量一定比最大推力的一半少才稳定吗 需要少多少 当时电机表也有虚标 我还以为单轴最大推力是1050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重量有点重了,10寸的桨之间间距小了有扰流,也会有声响

学习了

网友:
同样的机架,2212,也是1047,觉得还可以啊,好像也是这声音。估计这个1047都不是原版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起飞重量一定比最大推力的一半少才稳定吗 需要少多少 当时电机表也有虚标 我还以为单轴最大推力是105 ...

一般好像最大的一半X轴数,比较安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