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机架还是换电调大家帮我出出主意,谢了

楼主(2014-08-21):
我之前组了一架四旋翼,采购时并没有发现问题,可是安装的时候出问题了,发现S500机架上下板中间距离太小,银燕4合一电调高17mm,差2mm放不到里面去,放下面又会影响电池的摆放,重心无法调到中心。看来只能换机架或者换电调,出掉其中一个。大家帮我出出主意,换那个好呢?

简单说下配置:S500机架,银燕4合一电调,银燕MT2216电机,银燕1045自锁正反桨,APM2.6,3s 3000mAh电池,4S XXXXmAh 电池(这块电池买了没用,忘了多少了,银燕4合一电调支持4S电)

网友A:
换电调!顺便把你目前的电调50元出我,还能收回点成本!

楼主:
晕,150的电调,50出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电调!顺便把你目前的电调50元出我,还能收回点成本!

除了价格,别的还是可以参考的,哈哈

网友B:
肯定换电调

网友A:
引用 楼主:
晕,150的电调,50出你.........

我也晕!这个电调如果真是我50收了,也就是拆开看看研究一下,对于4合1,无爱.......

网友C:
你可以加个10mm的尼龙螺母,增加一点间隙嘛!这样又不用换机架又不用换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加个10mm的尼龙螺母,增加一点间隙嘛!这样又不用换机架又不用换电调

谢谢,这个很有意思,螺柱装哪里好呢呢

网友D:
拆掉电调外壳..
或者在机壁和机体安装那里加个垫片...思想要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晕!这个电调如果真是我50收了,也就是拆开看看研究一下,对于4合1,无爱.......

那不用花钱了,我回头可以抽时间拆开拍照片给你,里面也就那么回事,一堆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掉电调外壳..
或者在机壁和机体安装那里加个垫片...思想要活

是是,思想要活,我反思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换电调

换什么电调好呢,请推荐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很有意思,螺柱装哪里好呢呢

哪里间隙不够就加哪里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换什么电调好呢,请推荐一个

换好盈飞腾30a就行了,再好可以上铂金30a,还是单独电调更靠谱啊

网友:
上盖板下  每只螺栓下加1个2mm垫片

网友:
电调拆了外壳如果能少2mm建议裸奔(做好绝缘)

网友:
四合一确实不太靠谱,好盈的四合一也没推了,中特威的四合一也没推了,要是我果断换蜘蛛电调,多轴专用电调,响应快,线性好,稳定性高,就是电调设置要点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电调!顺便把你目前的电调50元出我,还能收回点成本!

呵呵 明显坑新人

网友:
换电调吧,乐天20A足够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换好盈飞腾30a就行了,再好可以上铂金30a,还是单独电调更靠谱啊

现在铂金才70.谁还会用飞腾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现在铂金才70.谁还会用飞腾啊
这个主要看个人喜欢,我手头都是飞腾,也挺好

网友:
路过看看,不知道说什么好,帮不上

网友F:
马上就是乐天的时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