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lite飞控报配置错误

楼主(2014-08-21):
naza lite一直没问题,昨晚拿出来想仔细调整下感度,发现填入数值回车确认后,弹出配置错误提示框。按照调参软件的提示我重新校准了遥控器,重启了主控,但都无效。同时发现,U通道三段开关,游标显示位置是正确的,但无法使GPS、姿态、手动变蓝(始终处于失控保护状态)。此时注意调参软件左下方的模式(GPS、姿态、手动),却显示的为正确的飞行状态。断开USB,拨动U通道三段开关,飞控LED灯也能显示三种模式的颜色。见下方截图。
控为D10,当初是按照泡泡老师的naza V2与D10的设置视频设置的,设置完毕后从未对控进行过更改。
自己另外的一个naza v2飞控,使用同样的遥控器,U通道全部正常,调参软件中顺利地点蓝三个飞行模式。
请问这种情况应该如何解决?

网友:
查查接收机吧,看看飞控与接收机的连接有问题没!

网友A:
滑块全没到位,继续调整舵角,直到兰色点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滑块全没到位,继续调整舵角,直到兰色点亮

那请教泡泡老师,之前都是正常的呀,而且昨晚发现不正常了,立马用另外一台V2测试,都能点亮蓝色。有点摸不着头脑哦。而且,调参软件报的配置错误一直没法消除。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请教泡泡老师,之前都是正常的呀,而且昨晚发现不正常了,立马用另外一台V2测试,都能点亮蓝色。有点摸 ...

校准遥控器试试,校准遥控器时,记的把遥控器上的几个开关也拨一下。
然后点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校准遥控器试试,校准遥控器时,记的把遥控器上的几个开关也拨一下。
然后点确定

好的!晚上回去再试试。谢谢!

网友:
遥控器模式控制通道左右行程调整

网友B:
简单来说就是5个字     校准遥控器

网友:
调遥控,,,字数还一定的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来说就是5个字     校准遥控器

多次校准遥控器,均无效,上电连接调参软件,仍然报出配置错误。如果是校准遥控器这种问题,我也就不会发帖来问了。

网友:
你的遥控油门锁定了吧

网友:
要把锁定开关打上去啊。

网友:
正逆切换一下试试,还有就是遥控器的所有微调归零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次校准遥控器,均无效,上电连接调参软件,仍然报出配置错误。如果是校准遥控器这种问题,我也就不会发 ...

讲了是你遥控器要么行程不对。要么是个反的。简称    校准遥控器

网友(2015-06-02):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折腾好久才发现:

特么是USB线太次!!

换了一个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