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机发烫,然后有两个不转。

楼主(2014-08-21):
xxd30a电调,xxd2212电机,450杂牌机架,mwc se 2.3,5200 30c电池,1045桨

满电开始飞,飞的也挺稳的,飞了一会后,下来看电量,是11v多,然后再起飞,下面两个电机就不转了,4个电机都有点烫手,电调不烫。

什么原因

网友A:
配置应该没问题,检查一下线路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置应该没问题,检查一下线路哈。。

我现在很纳闷的是,每次开始飞的时候都挺好的,飞一会后,就开始打舵就掉高度,bb响也没叫,下来看电压也有11v多,然后再起飞时就随机的有1~2个电机不转,要是线路问题是不是应该固定的某个电机不转呢

网友:
好像这种电机问题不少

网友:
满电飞了多久了

楼主:
应该不到10分钟,具体没看时间

网友B:
我用xxd2212的啊,没有太烫啊。重1350几 。飞16min不是很烫的,
是不电调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xxd2212的啊,没有太烫啊。重1350几 。飞16min不是很烫的,
是不电调问题啊

用手摸感觉烫,但是能短时间(1~2秒)握住那种温度,关键是不转了,到目前为止,左上、左下、右下发生过此情况,而且每次随机出1~2个不转,没规律,
歇会再飞,就又能转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手摸感觉烫,但是能短时间(1~2秒)握住那种温度,关键是不转了,到目前为止,左上、左下、右下发生过 ...

换电调吧 xxd电调,我是不想用的

网友:
我以前也是xxd电调,和你一样的现象过,后来换了铂金就好了

网友:
XXD 就那么回事吧 别指望太高

网友:
貌似都不推荐用XXD的东西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