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亚550异型4轴试飞

楼主(2014-08-21):
配置达亚550异性机架
飓风2814   500KV
ATG1238(新款)
NAZA lite    gps
酷点4S5200
遥控X9D
飞行重量1.85KG
飞行时间3.6V下落悬停加少量航线17分

网友A:
lz机架测试后的感觉咋样?貌似这个机架很科幻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机架测试后的感觉咋样?貌似这个机架很科幻

机架整体还是不错的,震动很小。折叠部分的耐用性只能看以后的使用情况了!铝合金部件做的也不错和飞越差不多!在飞行中航向角如果慢打舵还是比较稳的,急打舵还是会晃的。可能我的调参还调整的不好,也有可能LITE飞控对异形机架支持的不好。我在仔细调整一下看看。加上云台和狗,图传的话。飞行重量2.15KG左右,飞行13分!

网友B:
这机架挺漂亮,楼主电调放肚子里空间够吗?

放点机架照片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机架挺漂亮,楼主电调放肚子里空间够吗?

放点机架照片看看

电调放肚子里有点困难

网友C:
加云台后重心不好弄,得另外弄个电池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云台后重心不好弄,得另外弄个电池板了

加云台后重心确实不好弄,但我的电池就后移了4厘米左右,基本就可以了。就是航向角的问题不好解决!

网友C:
引用 楼主:
加云台后重心确实不好弄,但我的电池就后移了4厘米左右,基本就可以了。就是航向角的问题不好解决!

...

航向角怎么了?

网友D:
这个机器我最近也在看。就是不知道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航向角怎么了?

航向角快速打舵会晃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机器我最近也在看。就是不知道怎么样。

还不错对得起这个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C:
航向角怎么了?

网友:
这个好像就是蝴蝶的另一个版本吧
而且看lz这么个搞法,重心会不会太靠前?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架整体还是不错的,震动很小。折叠部分的耐用性只能看以后的使用情况了!铝合金部件做的也不错和飞越差 ...

这个虽然外形是异形但实际电机位置还是标准x4结构。只要飞控装在中心位置应该不存在支持的问题

楼主:
还可以吧,航向角还是有些小幅抖动。也许是LITE的原因!

网友E:
你这云台多少钱买的? 感觉好糙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云台多少钱买的? 感觉好糙哦

别看外表、效果那是杠扛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别看外表、效果那是杠扛的!

多少钱买的? 还是自己做的?

网友:
用不起三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点像蝴蝶机架  做工有点飞越    还是喜欢蝴蝶多点  比较简洁

蝴蝶有点小贵、达亚性价比还是不错的

网友(2014-09-23):
楼主对这机架还真不错,我也看了很多次了,我朋友试过也说听好的,看了你的视频让我领悟了,物有所值.....下定决心购置

网友(2014-10-26):
顶,看样子机架很稳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