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迪U829X 四轴飞行器电机坏了,请问是购买N30还是N40呢?

楼主(2014-08-21):
优迪U829X 四轴飞行器电机模式二飞得很爽,电机坏了,电机是8齿的!
如果购买原厂马达太贵了。
以前看到有模友介绍过可以直接购买N30或者N40马达更换。
但是找不到贴子了。
想请教一下是购买N30还是N40马达 ,谢谢!

网友:
这种电机真不耐操,一般都是电刷坏了。大齿也容易扫

网友:
问你的卖家啊   他们肯定知道的

楼主:
在卖家那里买了两个,但是太贵了,要RMB!*元一个,会买穷的!

网友:
N30外形明显跟这个不一样。

网友:
淘宝买同直径的马达,换尾巴即可,3块以内搞定,买的时候注意引脚位置要相同。

网友:
我的也是油滴飞行器。垃圾。下次买六轴。哈哈

网友:
手艺好的话,可以换碳刷的,N30 碳精 1圆5对,相当于5个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