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主旋翼感度问题疑惑解开!

楼主(2014-08-21):
前段时间买了个银战士,在设置主旋翼陀螺增益的时候,发现有BUG,
这个值用电脑软件无论调大调小,看起来都没有什么作用,
就算把设定值调到0,跟调到120对比,都看不出明显效果。
按理说调到0的时候做摇动观察,斜盘舵机应该几乎不会动了,或者动的幅度很小,
而调到120的时候,稍微一摇动,斜盘舵机反应的幅度应该很大,

了解到市场上金/银战士、蓝/黑2+1方案、GV8K单独传感器等各种版本繁多,
以为是银战士黑胶版破解有问题,下次咱不买这种黑胶版K8应该没问题了吧,
买第二个的时候我已经很小心了,因为黄金战士和银战士系出同门所以没选,
看人气度和销量,选择了深圳透明黑壳双灯版,用得人很多应该有保障吧,
没想到深圳透明黑壳双灯版也是同样的问题,
数值确实是保存了,重新起动后也还在,就是不管调多少都没有什么感觉,

已经排除可能的问题原因有:
1.用户端软件setup5.3.4/setup5.3.2两个版本都试过了,没有作用。
2.电脑系统winXP/win7两个版本都试过了,没有作用。
3.电脑主机换过好几台试过了,没有作用。

只好到论坛发帖请教,大家众说纷纭,有几个朋友表示也有同样问题,
不过大多数朋友表示功能正常,终于有人提到有作用但是区别很小,
--------------------------------------------------------------------------------------------
今天收到坛友发来的5.3.4b版软件,于是再次进行了测试:
先调到0和调到120做摇动观察,仍然看不出有什么区别,
但是试飞时仔细观察发现有区别,120的时候快.速打副翼后机体会轻微晃动,
降低到80就没有晃动现象了,再降就没有什么区别了,即使降到0,

现在终于明白了主旋翼陀螺增益的设置特点:
1.估计40就是最低值了,而且是不能关闭的,所以40以下就没有区别了,
2.40-120真正的可调节范围也并不大,所以做摇动观察,根本看不出明显区别,
  只能通过试飞来观察,而且区别也是很小的

网友A:
我的黄金k8设置这个是有用的呀,设置高了,飞机会左右***摆动,低了就好了

网友:
哈哈。拿分走人。

网友B:
没有你说的陀螺增益无效问题,记得需要在软件里勾选什么然后关联到控的感度通道以后这个增益才能在控上调,否则只能用软件挑。而且空上调的时候是已软件上预设的增益基础上再加一定数值,并不是说控上是百分之几,实际陀螺增益就是多少。我的是黑胶K8,没有任何问题,所有V8 pro的功能都有,包括定速。

网友C:
好像没有这个问题吧。。你说的手机上的设置,在电脑上要在博士帽里面找,看看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黄金k8设置这个是有用的呀,设置高了,飞机会左右***摆动,低了就好了

希望这位朋友照我说的设置为0,对比一下设置为120的区别,
如果确实有效,那我以后也买黄金k8了,
已经两个有问题了,再也不敢乱买了啊

网友:
黄金K8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你说的陀螺增益无效问题,记得需要在软件里勾选什么然后关联到控的感度通道以后这个增益才能在控上 ...

这位朋友没搞清楚话题吧,是主旋翼,不是尾旋翼
顺便提一句,两个K8锁尾都是刚刚的,飞起来也没有什么问题哦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没有你说的陀螺增益无效问题,记得需要在软件里勾选什么然后关联到控的感度通道以后这个增益才能在控上 ...

人家说的主旋翼,你说的尾旋翼。。。。。黑胶k有v8定速,选项是有,也可以设置,其他我就不说了,你自己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没有这个问题吧。。你说的手机上的设置,在电脑上要在博士帽里面找,看看有没有

不要说好像啊,你也来试一下嘛,然后告诉我如何如此如果好吗,

楼主:
照我的方法帮忙测试一下好吗,确认结果后,大家都可以少走弯路,非常感谢

网友E:
我的也是这个毛病!凑合着乱飞呢现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人家说的主旋翼,你说的尾旋翼。。。。。黑胶k有v8定速,选项是有,也可以设置,其他我就不说了,你自己 ...

主旋翼那个也管用吧?定速一直在用,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是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旋翼那个也管用吧?定速一直在用,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是能用的。

定速我没有条件试,先放一放,
我们先把主旋翼陀螺的事搞清楚再说好吗,
帮忙测试一下,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也是这个毛病!凑合着乱飞呢现在!

我们是难兄难第啊,一起等大神指点迷津吧

网友:
黄牛屎版K8定速我试过了。
详见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912845&extra=
软件里面实际转速是缺少的。

BUT 换成以前的K8,情况就不一样了,软件里面实际转速是可见的。实际效果也不同,黄牛屎版定速设置没效果、以前的K8就刚刚的。。。。。
所以 黄牛屎版的K8要想定速,要么电调选择 凤凰、要么选择铂金V3。

网友:
    我现在用蓝色双灯版K8,  一直没问题, 调什么都管用!  稳定性也不错! 其他版本我也试过,这里我也不多说什么了。

网友:
我用的银战士主旋翼陀螺增益是可以用的,参数调高点飞起来会晃动,感觉舵在抖,调低点后就没事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