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轴的GPS模式跟姿态模式问题

楼主(2014-08-21):
GPS模式下,多轴可定高定点悬停;那姿态模式下飞行,多轴不能定点,但是定高可以么?

网友:
油门回归中位可以定高的

网友:
顶高是可以的,但是,没有GPS模式下效果好

网友:
可以定高  但是晃动范围大!

网友:
因为飞控内置 气压计

通电后 气压计工作 气压计输出一个数值 随着高度变化

油门中位时 采集一个数值 告诉主控 维持此时的气压计输出

if当前的数值<中立点时采集的数值 then 加油门 直到=中立点时采集的数值
循环.....
if当前的数值>中立点时采集的数值 then 减油门 直到=中立点时采集的数值
循环.....
循环.....
循环.....
循环.....
循环.....
循环.....

维持高度

网友:
GPS模式下:工作的有、GPS模块,指南针磁盘,三轴加速度,陀螺仪,气压传感器等。
姿态模式下:工作的有、三轴加速度,陀螺仪,气压传感器等。
所以姿态模式可以定高
模式之间关系就是那些传感器工作
我是用NAZA V2的  其他飞控不清楚是不是也是这样的

网友:
定高和定点是两个概念,也是由GPS和气压定高或超声定高模块分别控制的。所以完全可以。

网友:
定点需要GPS
定高姿态就行

网友:
没有指南针行吗?

网友A:
指南针经常受到磁场干扰,可以去除吗?

网友(2014-10-05):
引用 网友A:
指南针经常受到磁场干扰,可以去除吗?

貌似不行的吧?指南针要是一直参与工作肯定不好*(详见大疆产品坠落事件,主要问题都是因为指南针无时无刻不在参与工作,最后……),指南针拿掉了又找不到替代品

网友:
油门在百分之五十时可以理论可以定高,但是有风是就会顺风飘.可能上下全方位不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