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杆位与旋翼旋转面的对应关系!(顺时针直升机)

楼主(2014-08-21):
如果是美国手,大家在飞机在地面开车的情况下,晃动右手摇杆,会发现旋转面会跟着倾斜,但是方向和杆位有一个角度,杆位分别为前后左右,旋转面倾斜是左前  右后 左后 右前,大家不妨试试看!

网友A:
这个我们讨论过,有我的实测视频的,三轴陀螺仪很NB都帮你修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们讨论过,有我的实测视频的,三轴陀螺仪很NB都帮你修正了。

我知道啊,而且你那个是反向的!

网友:
学习学习,感谢楼主科普直升机知识!

网友B:
请问有何作用或者意义?

网友C:
那后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有何作用或者意义?

上次看到有人第一次飞无副翼,在地面实验杆位,发现旋翼旋转面和摇杆方向不一致,以至于不敢起飞,到处请教!我只是想说明这是正常现象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次看到有人第一次飞无副翼,在地面实验杆位,发现旋翼旋转面和摇杆方向不一致,以至于不敢起飞,到处请 ...

哦,难怪,明白了。我就想,这个道理虽然有用,但由于三轴修正的作用,很多时候其实并不会太多实用,形成舵面修正的条件反射后更不太会关注这个问题。。。

网友:
不管,不炸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