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apm连接接收器后红蓝黄灯连闪供电不足

楼主(2014-08-21):
入魔大概也就2个月左右,从装机焊接到v2的设置,一直在看泡泡老师的帖子,不断学习中,在这里先感谢一下他的无私奉献,让我们少走了很多弯路。

最近搞了个miniapm折腾,用的电流模块供电,所有连线都按照教程一步一步做下来,昨天突然碰到个奇怪的问题,AMP只要一连接收机,就黄蓝红灯连闪

供电不足无法正常启动,光连数传、GPS都没有问题,测量接收机端正负极,电压为3.92,于是按照泡泡老师的做法,短接miniAPM背面JP2旁边的SL二极管

依然无法正常启动,难道还是供电不足?在没办法的情况下,拔掉所有外接设备,只插接收机,apm正常启动,接着再把其他外设接上,apm也能正常启动,

至此问题解决,如果有同样问题的兄弟也可以试试,但依旧不明白问题出在哪儿。。。请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A:
环形供电就OK了,就是APM上引出来的所有GND和vcc并联供电。

网友:
山寨飞控问题就是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环形供电就OK了,就是APM上引出来的所有GND和vcc并联供电。

谢谢兄弟,我去试试看

楼主:
另外补充个问题,不知道哪个无良厂家,APM上印刷的接收机输入端标识是反过来的,也就是说印刷上的8通道其实是对印接收机的1通道,正确连接方式还是要以泡泡老师视频上的为准

网友B:
二极管短接之后,还要测量边上的保险电阻压降是多少。太高的话,连保险也阻也不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二极管短接之后,还要测量边上的保险电阻压降是多少。太高的话,连保险也阻也不要了

这个是哪个?

网友C:
你是不是上电的时候油门没有置低判定成电调校准了?电调校准模式下是三灯连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不是上电的时候油门没有置低判定成电调校准了?电调校准模式下是三灯连闪的

不是的,接收机连接超过4个通道就会这样,使用外接电就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