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原!海拔3600!精灵2!自由落体!

楼主(2014-08-21):
难得休假!一家人来红原避暑!看到草原这个天然飞场,忍不住手贱拿出精灵2带3d云台准备拍一下祖国辽阔的草原,结果上天1分钟多,自由落体!直接降在草地上!看来原配动力的确不够力!

网友A:
楼主您好,确实由于动力原因目前精灵不适合在海拔3000m以上的高原飞行的。在此也告知下广大模友,不要在高原地区(海拔3000m以上)飞行精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确实由于动力原因目前精灵不适合在海拔3000m以上的高原飞行的。在此也告知下广大模友,不要在高 ...

换了2214可以吗

网友:
是否由于海拔过高,空气稀薄后,螺旋桨效率低了。但也不应该差这么多

网友:
换桨或换电机。

网友B:
我想知道为什么不适合在高原飞行?

网友C:
我这还想飞到8848上去呢

网友D:
把9寸桨换成10寸的,或者11寸的,电机不用换。
应该可以再3000米海拔处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知道为什么不适合在高原飞行?

空气密度降低了,海拔3000米,空气密度只有海拔0米处的1/3左右。

大疆的飞机都是在广东设计的,那里海拔很低,大疆没有考虑海拔因素。

话又说回来,针对高海拔地区设计的多轴飞行器,如果不做修改直接拿到低海拔地区,也飞不好的。

网友:
本来想带精灵2去的,现在看来只能带xa650了。谁能告诉我650能不能在海拔3000米以上飞呢

网友E:
难怪我在泸沽湖差点出事,一键返航高速降下来幸亏我武功高强看到下降率太大赶紧双手硬接!

网友:
lz没看见我云南大山包炸鸡的帖子?海拔3200,飞了4分钟掉山沟,还好呗捡回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确实由于动力原因目前精灵不适合在海拔3000m以上的高原飞行的。在此也告知下广大模友,不要在高 ...

s800evo、s900和s1000呢,有海拔限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难怪我在泸沽湖差点出事,一键返航高速降下来幸亏我武功高强看到下降率太大赶紧双手硬接!

弱弱的问一句,不疼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把9寸桨换成10寸的,或者11寸的,电机不用换。
应该可以再3000米海拔处飞。

亲啊,人家精灵2原厂9.4寸桨间距也就1厘米左右,你换10寸和11寸的你确定你不是在逗我?

网友:
红原县,海拔不算太高了,精灵不清楚,我H4 在那里是正常起!

网友:
精灵2能上高原吗?

网友:
花湖 飞越T810起飞毫无压力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亲啊,人家精灵2原厂9.4寸桨间距也就1厘米左右,你换10寸和11寸的你确定你不是在逗我?

那就换高kV的电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就换高kV的电机吧。

只有这办法了,换套2214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