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技术支持,精灵系列的遥控器能否设置成非线性操控?

楼主(2014-08-21):
从禅思Z15-GH4的页面上得到启发:“禅思系列云台三轴旋转的控制方法简单易用,摇杆的杆量对应轴的旋转速度,杆量越大对应的轴旋转速度就越快。”,如果精灵遥控器也能设置成这样就好了,在空中刷锅或者旋转时打杆量小些就可以使画面更加平稳顺滑,而起飞、降落或者飞航线时又可以加大杆量,***操控。不知道能否通过升级固件来实现呢?

网友:
产品线定位不同

楼主:
那就是说非不能,实不愿也。

网友A:
楼主您好,目前还不能通过升级固件来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B:
改遥控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目前还不能通过升级固件来实现这个功能。

多问一句,那禅思云台的操控是如何实现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遥控就可以了!

请问有相关的文章或者帖子吗?

网友:
论坛找找 之前是有这个帖子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目前还不能通过升级固件来实现这个功能。

没正面回答,目前不能,主要是可不可以通过固件升级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正面回答,目前不能,主要是可不可以通过固件升级实现??

两个控制方式不一样,不能相提并论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问一句,那禅思云台的操控是如何实现的呢?

当你在APP里把遥控器的最大速度增加时,摇杆的增加量与RONIN的实际变化速度就越像是“指数曲线”的关系!最大速度没有那么大时,他们之间的关系更像是“线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