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新手请教 kt 水星和固定翼陀螺仪使用

楼主(2014-08-21):
固定翼刚买了个水星到,kt板子做的。
不知道怎么布线和动力,螺旋桨的使用。
由于一直飞直机,
电池
有3s 850, 1000。2200的
不知道用哪种合适,重心在哪。
陀螺仪
是朋友送的,他也不会用。
稍后上图。还有这飞机需要注意什么?
恳请飞过的朋友帮助。

网友A:
KT板水星看翼展大小,800翼展左右的用2208或者2212级别电机,低KV的就行,没几根线布。重心问卖家,不是黑店会告诉你的。电池的话看哪个好配平衡,玩这个陀螺仪放一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