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x尾巴失控自旋,求指点!!!

楼主(2014-08-21):
MCPX V2的,现在尾巴好像失控了,出现启动时尾电机转,但主电机启动后,尾电机就不转了。我把尾电机插头调个方向,启动后尾电机就狂转不停了。
怀疑是尾电机MOS管坏了,也换了一个,故障依旧。
请帮忙诊断下,是主板有问题了,还是哪里设置错了~~~~

网友A:
插头调个方向,尾巴肯定狂转啊

网友:
主板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头调个方向,尾巴肯定狂转啊

那不转是什么原因?

楼主:
主板能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