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改装显示器的详细教程连接

楼主(2014-08-21):
手头有一个联想的平板    平板不用了  干脆改成图传显示器得了  有没有高手有详细改装教程的连接  求链接

网友A:
最简单的就是采用WIFI接收,都不用改,其余的改造方法过于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就是采用WIFI接收,都不用改,其余的改造方法过于复杂

我是2.4g的遥控   wifi也是2.4的    我回头再查查吧

网友(2015-04-22):
拆开平板,然后看显示器型号,在某宝上找到驱动板,插上,再供电就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