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antom 2 H3-3D 未能解鎖升空

楼主(2014-08-21):
你好我的新購phantom 2 h3-3d 發現用美國手mode 2 解鎖後可轉動升空
右手推前桿是向後飛
拉後桿是向前飛
我控制降落後
用電腦重置(E)反向,
(正常推捍前會向前
拉捍會向後)
發現未能解鎖動作升空何解

网友A:
楼主你好!你可以连接调参软件尝试把2个遥控杆同时拨到右上角或左下角,看是否调参滑块均在右边或左边?若不是,请调整通道正确映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