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 装TS832 600mw 的问题,求解

楼主(2014-08-21):
前段时间入手了一个精灵2和3D云台的套装,之前都是带着狗3+盲飞,纯靠眼里。   现在想上图传和MINI 0SD 但是大疆的原配图传感觉很重,之前看了很多帖子都说超过1350会有炸鸡的风险,很担心。然后有网友推荐TS832 600mw 这一款,  但是我之前安装都是按照大疆的视频安装, 也不懂怎么改。(原厂的配置现在有个FPV HUB 板 ,可以直接连接就行,很简单,不用焊接)我现在就想问问如果我用TS832 600mw 图传来配合大疆的MINI 0SD然后和狗3+一起的话 需要怎么来连接呢,没有焊接过,一点也不懂,希望能有高手讲解一下, 如果有案例图片和视频就最好了,谢过~~~。

网友A:
请查看以下链接: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829&_dsign=c03ef940

只要把MINI IOSD的视频输出接到您的图传视频输入即可。

网友B:
没有焊接过,一点也不懂
這句話讓我想到有燒毀的可能性,那還是請人處理吧!

网友C:
找个人帮你焊吧,顺便把IOSD内置,这样重量能减轻不少~~~~~~~~

改成这样多简洁:

网友D:
参照上面这个图把TS832的线和FPV HUB的线焊起来。
如果是正品TS832,图上的绿、白线对应的应该是红、黑线。
买了FPV HUB,只有这个线要焊,其他都是直接插接口。

网友E:
要是不太会还是找专人的好,真焊错了我就笑了

网友:
应该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是不太会还是找专人的好,真焊错了我就笑了

新手学习嘛 总有第一次,让你见笑了。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参照上面这个图把TS832的线和FPV HUB的线焊起来。
如果是正品TS832,图上的绿、白线对应的应该是红 ...

谢谢你的讲解和图片,不过有一点没明白,图传发射机出来的线是5PIN  接HUB的是4PIN  有一根没用?有点模糊,没看得太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查看以下链接: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829&_dsign=c03ef940

只要把MINI IOSD的视频输 ...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焊接过,一点也不懂
這句話讓我想到有燒毀的可能性,那還是請人處理吧!

呵呵 总有第一次,摸着石头过河,周围几乎没人玩。没办法,除了网上问, 就只有自己试着搞。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个人帮你焊吧,顺便把IOSD内置,这样重量能减轻不少~~~~~~~~

改成这样多简洁:

谢谢大力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查看以下链接: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829&_dsign=c03ef940

只要把MINI IOSD的视频输 ...

请问如果买了FPV HUB 板, 是否就只需要焊接第三方图传发射机的线,然后直接插入HUB板   其他的接口都不变 ?包括OSD MINI 也不变  ?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如果买了FPV HUB 板, 是否就只需要焊接第三方图传发射机的线,然后直接插入HUB板   其他的接口都不 ...

FPV HUB只支持大疆的设备接口,第三方设备还是需要接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FPV HUB只支持大疆的设备接口,第三方设备还是需要接线的。

我的意思是如果有FPV HUB,就直接用FPV HUB 配的那根彩色的第三方图传线 ,  接上第三方图传发射机的线,  就行了吗? 其他的就不用焊接了是不是,就焊接第三方图传那根。是这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如果有FPV HUB,就直接用FPV HUB 配的那根彩色的第三方图传线 ,  接上第三方图传发射机的线,  ...

正确。是的。

楼主:
然后其他的还是照常连接,包括云台,OSD MINI  。   然后把焊接好的第三方彩色的图传线,插入HUB对应的图传插口, 就可以正常使用了?对吗?   意思就是有HUB 就字需要焊接那一根三方图传线,插口这些都不变,对吗?    这个简单的问题纠结了 太久,   没问清楚 都怕买来砸自己手里。  谢谢你对一个新手的耐心的回复。感谢。

网友A:
简单来说,FPV HUB就是代替了你焊接线路。你现在要做的只是给第三方图传供电和提供输出信号,也就是你手上的4pin4色线(一边带插头一边没有插头的4色线)。黄(接视频信号)褐(接视频地线)红(电源正极)褐(电源负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来说,FPV HUB就是代替了你焊接线路。你现在要做的只是给第三方图传供电和提供输出信号,也就是你手上 ...

明白了,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讲解和图片,不过有一点没明白,图传发射机出来的线是5PIN  接HUB的是4PIN  有一根没用?有点模 ...

图传的5PIN线,看图从右边往左数第二根的红色线是用不上的, 直接拔出来即可。实际就用到4PIN和大疆FPV HUB的4PIN对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传的5PIN线,看图从右边往左数第二根的红色线是用不上的, 直接拔出来即可。实际就用到4PIN和大疆FPV H ...

这下就明白了,意思就是只需要焊接这跟4PIN线,对吧,  其他的按照HUB上对应的插口插进去就行了。是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下就明白了,意思就是只需要焊接这跟4PIN线,对吧,  其他的按照HUB上对应的插口插进去就行了。是吗{:1 ...

对,除了焊这根4PIN线,其他全部直接插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除了焊这根4PIN线,其他全部直接插即可。

谢谢你,帮了大忙,之前看很多论坛,反而搞混了,以为有了HUB,还要焊OSD什么的,结果就弄混了,现在这样就简单了,也解决问题了,再次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帮了大忙,之前看很多论坛,反而搞混了,以为有了HUB,还要焊OSD什么的,结果就弄混了,现在这样 ...

不客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查看以下链接: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829&_dsign=c03ef940

只要把MINI IOSD的视频输 ...

今天买的TS832图传到了,想请教一下技术,大疆FPV HUB线包里面的第三方图传线,一根4PIN的彩色线,颜色依次为黄、棕、红、棕,想问问红棕这两根分别哪根是正极和负极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买的TS832图传到了,想请教一下技术,大疆FPV HUB线包里面的第三方图传线,一根4PIN的彩色线,颜色依 ...

红=正极,棕=负极

楼主:
哦哦,记住了,万分感谢!黄色的是视频线,另一根棕色的是视频地线, 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哦,记住了,万分感谢!黄色的是视频线,另一根棕色的是视频地线, 对吗?

正确

网友:
看完了 我还是决定买大疆原厂的吧 打不了别飞太远……

网友F(2014-10-11):
同是新手的我,正好入手同样的配置,学习了(PS:期待论坛能出现更多类似上面几位愿意不厌其烦的教导新手的魔友)

网友:
学习了 正好也要配个TS832

网友:
学习啦!售后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同是新手的我,正好入手同样的配置,学习了(PS:期待论坛能出现更多类似上面几位愿意不厌其烦的教导新手的 ...

想起一个词:毁人不倦233

网友(2015-01-06):
同是新手的我,正好入手同样的配置,学习了,(PS:期待论坛能出现更多类似上面几位愿意不厌其烦的教导新手的魔友)+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