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买机架了,相当伤血啊!各位大神给看看配置啊!!

楼主(2014-08-21):
前几天买了个LS的小450蝴蝶,装的银燕2212 980KV V2 9047碳桨  小巧,好玩。后来想玩X8 无奈450机架太小,上下双电机要加高脚架,又懒得折腾。所以重新物色新机架,掏遍X宝各个角落,发现sky hero比较对我胃口,果断入手,目前正在路上,配置:JFRC 2814*8  铂金30A*8 APC 1238*8 用6S 5200mha电池  平衡么?

网友:
终于做了一次沙发!

网友:
就算平衡吧!2814电机我在用效率还是可以的!你这成本有点高呀!飞控用的啥呀!

网友:
的确很伤啊

网友:
好机机不言血!值!

网友:
呵呵,不知道了。过来看看

网友:
这机架看着很结实啊,不便宜吧

网友:
鉴证完毕,土豪!

网友:
土豪你好

网友:
拿分走人,一路狂顶~!

网友:
这配置用这个电池的话估计续航会稍有些短

网友:
機架非常重

网友A:
楼主装着装着,就会想起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装着装着,就会想起我了…

大哥,能把上面这层拿下来给我看看么?我正瞅着怎么装电调呢,不知道地方够不够放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哥,能把上面这层拿下来给我看看么?我正瞅着怎么装电调呢,不知道地方够不够放

电调是装在机臂里的啦。不过你用了X8的布局,前面两个机臂短,可能塞电调进去空间有点局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是装在机臂里的啦。不过你用了X8的布局,前面两个机臂短,可能塞电调进去空间有点局促。

能否两个前后点一起赛进去呢?散热好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装着装着,就会想起我了…

一直不知道前面两根机臂是如何折叠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直不知道前面两根机臂是如何折叠的

这机架很奇葩,全部往前折叠的,哈哈,但是折叠好以后不能盖外壳,所以我买了Y6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否两个前后点一起赛进去呢?散热好么?

可以错开一点试下,我的是700的管子,放两个可能有点紧张,你850的应该没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直不知道前面两根机臂是如何折叠的

都是向后折叠的,机臂和主板用两颗m4螺丝固定,任意拿下一颗就可以转动机臂了啦。向后折叠没问题,不过得注意电调的引线长度得够。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机架很奇葩,全部往前折叠的,哈哈,但是折叠好以后不能盖外壳,所以我买了Y6的

兄弟,谁告诉你是往前折叠的啊?这特么才奇葩!

Spy的机腹下空间有限,装狗比较别扭。从气动上来说,spy更灵活,更敏捷,当然稳定性也弱了点,关键看飞手的飞行习惯咯。都是好鸡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是向后折叠的,机臂和主板用两颗m4螺丝固定,任意拿下一颗就可以转动机臂了啦。向后折叠没问题,不过得 ...

看样子折叠后体积也不小,我有个它家的Y6,折叠后便携还行,就是下桨太挡狗镜头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折叠后体积也不小,我有个它家的Y6,折叠后便携还行,就是下桨太挡狗镜头

我的spyder 700下装电机,镜头朝前的时候桨也会入镜。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兄弟,谁告诉你是往前折叠的啊?这特么才奇葩!

Spy的机腹下空间有限,装狗比较别扭。从气动上来说,spy ...

看SKY老外的视频是往前折叠的,比往后折叠小很多,一个450的手提袋就可以装下

网友C:
我用的X8的挂载板装在Y6上,相机往前移了约2CM,没拍到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看SKY老外的视频是往前折叠的,比往后折叠小很多,一个450的手提袋就可以装下

也许你说的是对的,往前折叠物理上也没问题,且折叠后占地儿更小,就是丑了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X8的挂载板装在Y6上,相机往前移了约2CM,没拍到桨

前移是可以,不过狗广角就要前移很多了,杆子太长了抖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移是可以,不过狗广角就要前移很多了,杆子太长了抖

这个机架的挂载板用的是2.5mm的碳板,而且挂载板有橡胶连接块做减震,抖动不明显,有人还把那碳板镂空硬挂Z15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许你说的是对的,往前折叠物理上也没问题,且折叠后占地儿更小,就是丑了点。

大神,你用什么飞控?V2么?感度多少?请赐教。。。  还有大神,你的GPS怎么放置的?

楼主:
假组玩玩。。。。。

网友:
X8配5000ma电池能飞几分钟?

网友:
这么重的机架,怎么也的35,48级别的电机吧?

网友:
楼主还是直接用原厂HERO的动力吧,T宝有卖的。你选的电机能带动HERO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你用什么飞控?V2么?感度多少?请赐教。。。  还有大神,你的GPS怎么放置的?

我先后用了悟空和SuperX,两个系统的感度标准不一样。悟空调到100个人感觉还是小了点,再往大还没试用。

至于GPS的安装位,你得想想办法了,因为机架上只有电池板后部那儿有一个螺丝孔。

我自己重新做了上下中心板,预留了GPS座的安装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直不知道前面两根机臂是如何折叠的

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