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想入小鸡求推荐

楼主(2014-08-21):
各位魔友大家好,我一直玩车,飞机玩过四通的,450也玩过但是感觉太大,对场地要求太高,所以在这里求大家推荐一款小鸡,要求6通,价格 500 左右,耐炸、安全一点的,谢谢大家了。
我在论坛里看了几个型号比如伟利V977、HP 100BL、Mini CP、MCPX等,价格也是各不相同,性能也无从得知,我不要求多么专业,就是在家简单娱乐一下,满足一个曾经入魔很深,如今为了家庭只敢在家偷偷玩一下的愿望,再此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推荐977,自身兼容6轴四通,3轴也稳定,适合入魔练习

网友B:
ncpx 耐炸,性能好

网友C:
从977开始吧,3轴上手很难的,6轴非明白了再练3轴

网友D:
super cp 或者mini cp. 然后入 yd117的配件. 便宜死.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的建议,有一点小弟不太明白,3轴和6轴是什么意思?电直还分轴数量?这个不是多轴飞行器航拍的才有朵个轴吗?还忘不吝赐教。

网友E:
一样的情况,入了个scp,草地上一阵狂炸,铩羽而归,怕损失,然后又整了个977,水泥地6轴起飞,一块电后转3轴,目前对尾貌似没啥问题了。可以说6轴功不可没。不过如果scp不是在草地上处女飞,直接上水泥地练青蛙跳,估计就不用买977了,所以新手不能上草地啊,草地只能放在箱子上起飞,和直接水泥地相比,难度太高了。。。

网友F:
别挑太贵的,刚开始有个练手的就行了

楼主:
同意楼上,不过谁能告诉我,什么叫3轴,什么叫六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