惨炸

楼主(2014-08-21):
先上图

炸鸡原因我也不知道,觉得很奇怪,NAZA V1 飞控,起飞时就发现有漂移,根本就不受控制。
今天根本一点风都没有,在空中鸡鸡是歪着的,没有水平。
漂移大到我都控制不住,一修正直接栽在地上了。
大家伙帮忙看看是个啥原因吧。
PS:桨到底是用子 dan头好呢,还是直接装在电机上呢,这次炸鸡看来,子 dan头很不结实啊。
------------------------------------------------------

问题貌似解决了,感谢魔友们的回复

上次GPS炸掉了,重新贴的时候看了一眼NAZA的说明书,给坑了......

网友A:
什么模式起飞的呢?
飘移时没试试转换下模式?

网友:
罗盘?指南针?

网友:
炸的时候没有一个东西是结实的

网友:
比较惨了,和马航有一拼了。

网友:
可怜的盘式 估计废了

网友:
只能说 节哀

网友:
起飞就飘逸就别飞了应该直接降落把电拔掉待会再插上试试看看起飞还漂移不。我用别的飞控有过这种情况起飞就控制不了,把电池在插上就好了,不知道楼主具体什么情况。最好起飞前不要大动力,小动力起飞还是比较安全的

网友:
naza起飞前最好校准一次磁罗盘

网友B:
不要相信gps模式有那么神,姿态模式和手动模式基本不会出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模式起飞的呢?
飘移时没试试转换下模式?

GPS模式下,太快了,根本来不及挽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相信gps模式有那么神,姿态模式和手动模式基本不会出事

就是GPS 模式下的,一离地就跑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GPS 模式下的,一离地就跑了

怪不得。。。。不要迷信gps了,更不要沉溺于钉钉子的快感,爽的时候要想着痛苦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怪不得。。。。不要迷信gps了,更不要沉溺于钉钉子的快感,爽的时候要想着痛苦的时候

本来图的就是GPS的不漂移,结果...

网友:
GPS 调转 180度 就好了

网友:
电机轴 很脆

楼主:
已加入肯德基豪华午餐

网友C:
貌似GPS方向安装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C:
貌似GPS方向安装反了

经过图片确认  GPS安装反了

网友:
GSP装反了,必炸

网友:
米啊!再折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经过图片确认  GPS安装反了

果然,上次GPS炸掉了,重新贴上去的看了一眼DJI的说明书

深坑啊...

网友:
哎!又要花钱了

网友:
gps也能装反?

网友:
lz gps模块装反,楼上正解!

网友:
确实很惨,起飞前要做校准,感觉不对一定要降落检查,不可强行起飞

网友:
拿分走人,一路狂顶~!

网友:
诶 有是大疆的炸鸡,楼主节哀顺变吧,顺便提醒下楼主别用大疆的产品了

网友:
哎 交了学费了

网友:
确实挺惨,节哀,比马航强多了,最起码还找到残骸了。

网友:
有个问题你必须注意下,电池装上层,重心太靠上,不稳!最好吊装下面!

网友D:
GPS模块的方向和飞行方向不一致就会出现你所说的这种情况,我试验过。

网友E:
好多钱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