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H3-2D挂gopro3 拍摄延时 我哭了

楼主(2014-08-21):
天气特别好想用gopro在楼顶拍摄一组延时但是没找到gopro3如何固定到三脚架上
没办法就直接放在H4上,不起飞云台调好角度
这样还不用担心gopro3没电,因为H3-2D云台可以给gopro3充电
拍了3个小时的延时,10秒钟一张照片,3个小时拍个1200多张照片
但是回来剪辑后压缩成视频,我哭了!!!

网友:
你想说什么呢?

网友:
你是第一个这么干的人
也会是最后一个

网友:
你放地上不就行了- -

网友A:
借此帖,问下大神,狗拍照片怎么弄成 宽屏的!!!!!方的真丑啊,,,

网友:
云台是给你飞着用的,有自动增稳。你静止着用,反而有可能补偿过头,产生震动。

网友:
他说的是抖动吧

网友:
抖动。。。。 你接云台充电没错,不用挂上吧,下次只接线就好了

网友:
狗拍照只有宽屏,要想稳定一些,只有每张图片剪了外面的30%....再合一起,,,但是一样是摆的,,,,3轴云台一样,,,,上下也不能增稳的,,,所以延时只能在固定地方了,

网友:
做个消抖处理就好了,不是非常难,但是要自己懂算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借此帖,问下大神,狗拍照片怎么弄成 宽屏的!!!!!方的真丑啊,,,

在gopro里面设置像素撒

网友:
gopo拍延时,只能是后期编辑时裁切成16:9,其实后期用下deshaker之类的消抖软件处理下,再裁切效果很好,配合地面站预设航点或者直接用遥控器微调,还可以模拟出超长滑轨延时的效果,不做后期,就是楼主这个效果了。。。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说云台会抖是吗?

网友:
还不如直接放地上呢

网友:
看着是挺伤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