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我的是天7控充完电怎么显示是3.9V啊!是不都这样

楼主(2014-08-21):
我的是天7 控,控电用的锂
电池
,充完电应该是4.2V吧,接上控开控显示是3.9V,是不天7控就是怎样啊!

网友A:
说明你的锂电池不好

网友B:
我用达普的也这样,估计充电器不好。。。

网友C:
天7 的电源开关质量不行,我满电开机才3.8呢。可以参考 震山 大的贴子改装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37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