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诺特最新迷你四轴minidrone测试

楼主(2014-08-21):
一直在关注派诺特的这款迷你小四轴,具体介绍请看: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87611,这里就不详细介绍了。
由于开箱贴已经有人发过,我就藏拙了。
这款迷你四轴装箱的东西很少,一份***入门手册(更加详细说明书没有,导致拿到飞机后很长时间在摸索状态),一个飞行器、一只大轮子(需要自己组装)、一块电池、一份贴纸、一根USB线(充电和传输数据通用)。飞机共有三种颜色蓝、红、白色。
先放几个细节图:

飞机及电池

装上轮子(机身上的黄色和白色是我自己贴的贴纸)

机身底部:一个超声波探测器(定高用),一个摄像头(定点用)

电池,550mA,这块电池需要插在飞机上才能进行充电,充电时间1小时。

种迷你四轴的大小对比,从上到下分别为:哈博森H107D、派诺特minidrone、华科尔QRW100S

派诺特minidrone和哈博森H107D的电机是相同大小的

再次比较

接下来介绍下这款迷你四轴的手机端软件:

这个比较可爱的图标就是IPHONE上的APP了,我用的是IPHONE5,由于软件需要蓝牙4.0,不得已,只好将手机系统升至最新。想要入手的玩家要注意下了。

软件打开后的界面

将飞机电池插入,然后打开APP,就会自动连接,不需要进入手机设置界面进行选择,这点还是比较人性化的。

点击“自由飞行”版块右下角的“START”就可以进入飞行界面了

分别给了三种操作方式:高级、普通、手柄,普通模式是重力感应操作,手柄模式就和我们平常遥控器相同,至于高级模式我还没搞懂

下面是设置界面:

在这里需要说一下,想要使用轮子模式在地上跑,需要点击中间两个按钮中靠上的按钮。

这里可以修改自己飞机的名称

高级模式操作界面,左边是上下和方向,右边分别是顺时针、逆时针水平旋转90度和180度,但是前进后退不知道如何操作

普通操作模式,在右上方倒数第二个按钮是翻滚方向选择键,选择好以后,右手双击屏幕,飞机会做出翻滚动作。

手柄操作模式,三种模式中都有拍照模式,就是使用飞机底部摄像头进行拍照,底部摄像头30万像素,拍出的照片十分模糊,飞机本身有32M内存,将飞机和电脑连接就可以读取照片。手柄模式中的摄像功能是指使用手机摄像头对飞机拍摄。并不是使用飞机底部摄像头拍摄。

操作界面底部中间的绿色块是一键起飞降落,上部中间的红色字母按键是紧急降落,这一点和派诺特的AR.DRONE相同。操作界面右下角是飞机电池电量百分比,还剩15%时,手机上会有红色的报警信息,但是报警没有声音,这点比较遗憾。

通过使用,总体来说飞机是非常稳定地,完全可以脱控悬停,并且个人感觉装上轮子后飞机更稳定。基本上操作几次就很容易上手了。装上轮子在地面上跑起来也十分的灵活。飞机做翻滚动作也很利索,没有其他小四轴的掉高现象。说明上说遥控距离20M,这个我没有测试。飞行时间和说明上差不多,也就是空机8分钟,装上轮子后5-6分钟。由于是超声波定高,所以如果飞过高低不平的地方的时候,会稍有颠簸,但是如果速度快点通过就没有这种现象了。因为使用摄像头定位,如果飞机下面有移动物体(比如手、脚),会导致飞机有晃动。唯一不好的是飞机没有图传和前置摄像头,导致不能够FPV飞行。

下面大家看看飞行测试视频,该视频是使用飞机APP软件中的“录像”功能拍摄的,拍出来的视频是无声的。

网友:
多少钱买的?

网友A:
价格不错,不知道耐不耐操,配件是否有卖。

网友:
这是无GPS定点第一机,牛!能做到这么稳,很厉害!这机器就这飞控就已经价值远超699了……

网友:
功能是不错的,

网友:
有超声波。高级哈哈。

网友:
光流传感器定点啊,这么小,老外的飞控算法真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价格不错,不知道耐不耐操,配件是否有卖。

自从拿到手以来已经摔过将近10次,可以说比较耐操。配件目前似乎还没有卖。

网友B:
要是能改成无刷那就爽了啊!!!

网友:
鹦鹉螺啥时候出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能改成无刷那就爽了啊!!!

是啊,改无刷、加装微型图传和摄像头更好,哈哈。

楼主:
鹦鹉螺是什么?AR.DRONE3.0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鹦鹉螺是什么?AR.DRONE3.0么?

名字搞错了 是Bebop Drone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名字搞错了 是Bebop Drone

哦,可以说就是AR.DRONE3.0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哦,可以说就是AR.DRONE3.0了。

飞行噪声要比哈博森H107D大得多了吧?

网友E:
能上个那30万像素的照片么,想看看航拍效果

网友:
这效果.. 开始期待AR.DRONE3.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行噪声要比哈博森H107D大得多了吧?

两种小四轴声音都差不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上个那30万像素的照片么,想看看航拍效果

好吧,给你看看拍照效果: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两种小四轴声音都差不多大。

8分钟飞下来电机很烫吗?比107D还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8分钟飞下来电机很烫吗?比107D还烫吗?

是的,很烫,比107D烫多了。

网友:
能不能把飞控移植到 我们的飞行器里面

网友:
walkera Infra X 早有超音波定高功能,也有紅外線防碰撞。
可惜沒有整合 W100s 那一套 APP操控,與wifi 圖傳,所以
只能用撥桿控來飛行。

zenlin

网友F:
很犀利啊,以为视频后面会有个轻微碰撞测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很烫,比107D烫多了。

那就有待考验法国电机的寿命了

网友D:
请教楼主该机超声波收、发共用一个换能器(振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楼主该机超声波收、发共用一个换能器(振子)吗?

是的,只有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很犀利啊,以为视频后面会有个轻微碰撞测试

碰撞测试就不用了,已经摔机很多次了,都完好无损,只是桨叶有磨损。另外如果螺旋桨碰到东西电机会自动停转,但是如果装上那个大轮子,飞机碰到墙后(螺旋桨没碰到),能够***自稳。

网友:
这是它的又一创新牛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吧,给你看看拍照效果:

多谢楼主!就是这30万像素好像比一般30万像素是不是差点呀……估计这摄像头只是被设计用来定位的,不是专门拍照的。

网友:
只能说这算法太好了。无gps定点这么稳,值这个价。

网友G:
我飞了,用手机操作的用户体验非常差。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飞了,用手机操作的用户体验非常差。

看来你还需要多熟悉手机操作

网友:
厉害,可真稳啊!

网友(2014-12-31):
引用 楼主:
是啊,改无刷、加装微型图传和摄像头更好,哈哈。

无刷 FPV 价格+3K 都不打不住啊。

网友H:
手机蓝牙操作延时大吗 ? 现在特别想入。。。配件也是个问题啊
但觉得这个小J 200的起落4个电机也就泄了吧

网友:
诶哟5iMX 我爱模型,光流定高定点都搞成这效果,震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手机蓝牙操作延时大吗 ? 现在特别想入。。。配件也是个问题啊
但觉得这个小J 200的起落4个电机也就泄了 ...

延迟很小,感觉不出来。

网友H:
引用 楼主:
延迟很小,感觉不出来。
知道啦 在考虑入MINIdrone 还是哈博士X4呢。。。。。。 好纠结
喜欢MINI的外形。。。

网友H:
记得有一次在商场试过派诺特家的东西
假如我拿它出去飞试试看的话 估计肯定会失控吧 。。。。
目前已经飞丢俩架了。。。。

网友H:
期待更多视频测试 实在太喜欢这个小四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