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0改810六轴,飞了16分钟

楼主(2014-08-21):
4110,340kv狼雨电机,apm飞控,空载,起飞电压25.2v,3.7报警,下来回压到22.9v…电池是450元买的10000ma的。………怎么不上20几分钟啊?

网友:
机架越大越重

网友:
用了多大的桨?起飞重量多少?

网友:
设3.6报警就上20分钟啦,只要下来回到22.2以上就行

网友:
3.6报警都可以,可以多飞两分钟,没过放,还是安全电压

网友:
我都是3.8报警。。下来4S 15V+ NAZA V1飞控 低压保护16.8是不是很鸡肋呢?

网友:
起飞重量都没有,问个毛

网友A:
飞越机架是很重,680空机架就700多克,我的x-camf870管更粗,全金属电机座,一共才400多克,不过这两个机架价位不在同一个档次

楼主:
3.78kg刚称了称,空载的,正常吗?怎么上28分钟啊???

网友:
上俩这种电池,肯定超20分钟。

楼主:
加了6条10cm(6灯)的夜航灯,不会很费电的吧

网友:
牛逼,我从来没玩过

网友B:
一直用4110 kv340配1555桨 680改电机座升810 6s5300电池空机起飞的路过,表示上20分钟没压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直用4110 kv340配1555桨 680改电机座升810 6s5300电池空机起飞的路过,表示上20分钟没压力

改那种电机座可以升到819?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改那种电机座可以升到819?

是的,680换成680pro的电机座就可以810了,目的就是上15寸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的,680换成680pro的电机座就可以810了,目的就是上15寸桨

我现在是680pro,需要换多长的碳管可以升至810?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是680pro,需要换多长的碳管可以升至810?

那只能换碳管了
直接买TL68B01的炭管就可以了,因为有两种尺寸,还是买680的管来的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只能换碳管了
直接买TL68B01的炭管就可以了,因为有两种尺寸,还是买680的管来的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用4110 kv340配1555桨 680改电机座升810 6s5300电池空机起飞的路过,表示上20分钟没压力

电池地址?

楼主:
买680pro的架子,换碳管,2米正好,便宜,美观。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买680pro的架子,换碳管,2米正好,便宜,美观。

准备弄下试试,我的680pro3.5kg,6s5200电,航线仅有4分半,太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准备弄下试试,我的680pro3.5kg,6s5200电,航线仅有4分半,太短了

你用什么桨型

楼主:
你的6s5300电池地址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6s5300电池地址啊??

格氏5300 30c的,淘宝588一块

楼主:
哦,我的10000的才450元,老虎的

网友:
电池安全吗?

楼主:
不知道,目前安全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知道,目前安全

每节电池电压均衡吗?

网友:
两块10000mah并联,肯定上20分。

网友:
电池少了,再加个6s 5000mah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每节电池电压均衡吗?

基本均衡,差0.02v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越机架是很重,680空机架就700多克,我的x-camf870管更粗,全金属电机座,一共才400多克,不过这两个机架 ...

求链接,为啥我查到的 fq700,fh800,它们重量都要1.1到1.2公斤?

楼主:
电池从23.0v充到25.2v,充了500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