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J振动好大哟

楼主(2014-08-21):
看很多朋友K8测量振动只有几百,我的咋这大呢,两次飞完振动值都好高的。

网友:
起飞降落太除暴

网友:
排震,最大機會在尾中聯

网友:
继续排震

网友:
应该是震动问题,起降的粗暴也不会那么高的,你可以用手敲陀螺仪模拟起降时震动。很难超过的2000的。
4000持续飞行队部件是***磨损,可能会有解体的风险。

网友:
4千飞行姿态还正常么?

网友:
我的不带大桨地面满油门震动2500+昨天把尾波整体拆掉降到500,下午再继续排震

网友:
一一排除震动,这几天我都不飞,不玩模拟,一直排除鸡鸡震动,不排除不飞,就是因为以前每次都是设备问题炸鸡,所以决心调好鸡鸡再飞,现在450*2,480,都是不带大桨,只带尾桨,100油门,震动在350左右,很爽,只听得到尾桨唰唰声。尾部震动最难排除,其他震动比较容易解决。

网友:
试下所有桨连桨夹做重心平衡??

楼主:
全油门:去掉大桨及尾桨总成(只留尾轴)振动5XX,安上位旋翼系统振动如下图(1800+),有可能是哪问题呢;我是把K8装在有副翼上,只做锁尾,4000+的振动还锁的可以呢。

网友:
我调机向来都是用摸的。。。o(∩_∩)o 哈哈。。

网友:
我的起降一次后,看最大值在2000左右,不知道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