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集贴:头罩破损用什么胶水??

楼主(2014-08-21):
比如头罩裂纹,掉漆,或者碎了,用什么胶粘最好用?

网友:
用玻璃胶及玻纤。

网友:
合众aaa,5分钟的

网友:
是环氧树脂……

网友:
环氧树脂+玻纤布

网友:
透明胶。。。。简单。。

网友:
可惜现在都不出塑料头罩了,要不怎么都不会坏。

网友:
顺便问一个问题:什么颜色的头罩最醒目?

网友:
用704硅橡胶,绝对神器

网友A:
用乐泰的502 刷薄薄的一层 有强度 有韧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乐泰的502 刷薄薄的一层 有强度 有韧性

透明吗?我现在用合众502

网友:
有一种AB胶是透明的,就用这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透明吗?我现在用合众502

是透明的 不过502只适合小面积

网友:
纱布加透明环氧a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