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的遥控设置问题~~~!!!!!!!!!!!!!!!!!

楼主(2014-08-21):
看到大家都在爽飞,心里只痒痒,高手飞的那么好,自己很羡慕,请教几个小问题,希望大家帮帮忙~~~

不知道大家在FPV飞行的时候遥控器摇杆如何设置的?
看图说话比较直观。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选择模式2,用qq飞控,通道连接都正确,遥控正反设置都是正,

为什么我打方向杆向右,在四轴上方看,四轴是逆时针旋转,应该如何改正?飞控的电机顺序没错,电机解锁目前是低油门向右,与飞控说明书相同。求解

网友:
QQ飞控?这是什么飞控。。。。

网友A:
摇控上通道正反向可以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摇控上通道正反向可以设置的

我知道可以设置,但那样的话解锁就不对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摇控上通道正反向可以设置的

你用模式几?

网友:
我用X模式

网友:
我理解错了,不好意思,没用过你这控

网友B:
为什么我打方向杆向右,在四轴上方看,四轴是逆时针旋转,
不管是直机还是多轴,方向通道打杆时,JJ自转方向都是反的。
所以你没设置错,JJ没错,遥控器没错,飞控没错,错在你是新手,错误的以为打方向杆,JJ自转的方向应该同步的。
多练习,多飞行,找到感觉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我打方向杆向右,在四轴上方看,四轴是逆时针旋转,
不管是直机还是多轴,方向通道打杆时,JJ自转方 ...

我现在一直是看尾巴来调整方向,这个是正确的方法吧?

还有一点,看他们的飞行视频,在飞的时候是第一视角,那打杆反的好难适应啊

网友:
你先设置第四通道 “反”  再设置飞控解锁的项目不就行了嘛!先后顺序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