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DS Chase 360 首发 [开箱]【组装完成】

楼主(2014-08-21):
KDS 续7.2 、 5.5 之后又一力作Chase 360, 震撼发售了,Chase360沿用了前两位大哥的CNC加工工艺,皮带传动设计使得整机噪声降低到最小、机身结构更是一亮点,完全颠覆了传统的设计,在电池安装方法也采用的 双按快拆电池板,装电池很方便,不用拆头罩哦~~ 。旋翼头采用FBL 、主轴采有8MM 空心,粗壮有力

我第一台入魔机就是KDS 450C ,后续又购入了KDS Innova 450BD,又帮本地魔友装了AGILE 5.5 做工一直没有让我失望 ,Chase360 我当然也管不住腰包了Chase360 共发布三个版本 1 空机版本 2 带动力 3 带舵机陀螺仪版本。

先来个 没开苞图。。

结构亮点介绍

Chase360 规格
机身全长: 690mm
机身高度: 200mm
机身宽度:95mm
主旋翼直径: 360mm
尾旋翼直径: 62mm
推荐动力:KV1900
齿轮比:18T(12.34:1)
重量:1100g
电池:22.2v 1400-1500mah
ESC:50A

打开Chase 360 包装盒,这几乎是直升机是标装的包装方式了,各个配件分区,保证上包装内部有足够的强度,效果还是不错的。

四个盒子  头罩一包  零件一包  螺丝一包  脚架和尾管一包。。

首看看骚头罩。。。

另外一边。。。

太骚了。。。。还有这个头罩感觉比450的要厚一点 很结实。。

下面来看下主要零件.. 类似发泡的材料 可以很好保护各个部件。。

共分两盘 包装。。。。。

CNC 主齿。

主轴承座。。看着有点脏 其实表面有油  我没有去擦..

舵机架 尾管座

骚红的十字盘。。鱼眼顺滑无比。。

骚红尾波箱。。5MM 尾轴。。真是粗壮

CNC 马达齿和输出齿

马达座

8MM 空心主轴  保证了强度同时重量也没有增加很多。

主旋翼头   和 尾旋翼头

主旋翼头采用了降低炸机损失的分体式设计

2MM  亚光碳板

打上了 出产编号。

各种螺丝  好多噢 。。。。。。

楼主:
组装开始。。。。。。。。电机输出齿

电机座支架安装

电机螺丝要用 沉头螺丝 要不然 会顶到电机齿

有正反面的噢  要看清楚。。

组装传动。。。下轴承座也有正反的。。凸出来部分向上

记的上皮带。。打胶。。

装上电机,,电机齿先不要上 要不然 锁电机和螺丝会卡到 电机齿 用沉头螺丝

上电机齿。。

调节好皮带松紧。。

搞定。。。

侧板装上 骚线的电池板卡扣

卡扣有左右之分的。。不要装错了。

再装上 电池板卡槽

楼主:
架子先站起来。。。。

看下电池板。。如何快拆电池

电池卡扣

电池就这么快拆的。

现在装舵机架和上主轴座

上下主轴座 一起上。。

上下轴承座 有方向的  不要装反了。。。。

CNC 主齿。8MM主轴。。两个垫片不一定要都用。。看情况用一或两个。

装上刚才装好的  马达座。。

拉好皮带。。调节皮带松紧。。

楼主:
压带轮。。骚红骚红的。。

装 尾管

楼主:
尾波箱的组装。。

红色的 限位器 可以很好的 消除虚位。。

全拆上胶。。。胶不能碰到轴承  牙签上阵。。。

搞定。。

双推的安装

下面是一个要注意的地方,这个双推固定座 现在不能马上锁紧。。

必需组装好后 调整后再锁紧

楼主:
装舵机。

十字盘。。。

搞定  骚红骚红的。。。

装上陀螺 接收。。。

另外一边。。

下面主旋翼

先给横轴 上胶。。

搞定

尾舵机

完成。。

楼主:
   总结:          Chase 360  延用了7.2 5.5的金属加工工艺、用料十足,正式版本说明书还没有出来,在说明书不完整的情况下,整个装机下来还是蛮顺利的,
          说明书装机难度不大。首飞就几飞飞悬停,再则我一个人也没有拍视频,飞行感觉轻盈、安静、指那飞那。

          首飞比较保守 定速 2300 2500 2800
          VBAR 飞行参数
              风格:85
              敏捷:86
              陀螺增益:60
              升降补偿:8
           尾巴参数
              偏航比率 :100
              加速:50
              P增益 :80
              I增益 : 60
              A停止:23
              B停止:30

     经过几天的试飞 飞机状态很好了 ,有个朋友反应 磨皮带了 ,这里提醒大家了。。
   这里一定要调顺滑

网友:
带什么桨

网友:
占位看灰机

网友:
我给你转贴到百度贴吧可以吗

网友:
这飞机 没得黑

网友:
好像略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占位。。。。。。。

千呼万唤始出来啊

网友:
话说大小跟X3比如何,楼主购入花了多少大米

网友:
账户未激活,2年没登陆。来顶贴

网友:
LZ快快装机,好想看。。。啊咧,为啥我比楼主还激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