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手S1000套装,新机IOSD是否有问题的?

楼主(2014-08-21):
飞行一切正常,IOSD文件大小 正常,但读取的数据怪啊,大家看看,有些参数不全,有些曲线怪异啊,

网友:
看帖回帖好习惯

网友:
祝贺新机爽飞!

网友:
看帖回帖好习惯啊

楼主:
客服在吗

网友:
你这情况我也碰到过。接线如果正确,那么问DJI要一个升级过的DJI Data Viewer软件

网友A:
您好
1. 是否osd和A2 都已经在最新固件?
2. 是否确定iosd是连接的can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
1. 是否osd和A2 都已经在最新固件?
2. 是否确定iosd是连接的can1?

所有固件都是最新版本,IOSD接的是GPS 的端口,肯定是CN1咯
IOSD上面的口有关系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有固件都是最新版本,IOSD接的是GPS 的端口,肯定是CN1咯
IOSD上面的口有关系吗?

能否将osd发回进行检测,或者装到别的飞控上看下能否正常记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有固件都是最新版本,IOSD接的是GPS 的端口,肯定是CN1咯
IOSD上面的口有关系吗?

2355887014  请加我QQ,我将帮您解决此问题

网友(2015-02-08):
引用 网友A:
2355887014  请加我QQ,我将帮您解决此问题

加不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