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卖ShaoMai】更轻更强更安全 大疆S900航拍飞行器评测

楼主(2014-08-21):
  颠覆航拍市场的DJI大疆创新(以下简称大疆)又有新产品了,结合我们之前评测过的大疆S1000八轴以及S800 EVO六轴各种优点,以全新姿态出现的大疆S900,具备伞形折叠六轴结构,整体更轻、携带更方便,多种安全设计让用户获得更好的使用体验。更让人兴奋的是,大疆S900的定价策略相当进取,售价远远低于所有人的预期。

  大疆S900参考了“大哥”S1000的伞形折叠结构以及力臂紧锁结构,通过减少两个力臂、修改整体尺寸,来迎合索尼微单、松下GH3/4这些相对小巧的相机云台的使用。毕竟适合搭配佳能5D3大型云台的S1000八轴航拍飞行器,体型较大、重量较高,用S1000去搭配轻巧的云台,的确有点牛刀杀鸡的感觉。S900的出现,为广大航拍用户提供了一套轻巧稳定、便携易用的载机方案。

  说说基本情况,大疆S900为六轴航拍飞行器,六个电机,对称电机轴距900mm(这也是S900名字的来源),力臂采用伞形(向下)折叠结构,在携带时可以大幅度缩小占用空间。整体来说,大疆S900有以下的几个特性值得留意:

●轻巧稳定、便携易用
●安全可靠的电源分配设计
●独特的上中心板设计
●防火花插头
●云台下沉设计
●收放起落架
●兼容禅思系列云台
●全新的减震设计
●新款的动力电机
●创新的力臂设计

  经过长时间的实际研究与用户使用经验采集,已经可以确定向下折叠的伞形折叠结构,是中大型多轴机架最为理想的收纳结构,拥有收纳空间小、展开紧固后结构稳定等等特点。配合自S800 EVO就开始采用的折叠桨,大疆S900的收纳体积可以做到相当小,无论是车辆运输,还是订制铝箱装载,都比之前的机型要方便的多。

  需要说明的是,本次评测的大疆S900为正式零售版,但由于我手上的Z15云台是较为旧款的、搭配索尼微单的Z15-N,云台安装高度需求,比起S900最为匹配的Z15-GH3/GH4云台要大一点,所以这套S900收放脚架的主碳管被我替换成长度更大的款式,以保证旧款Z15云台在使用时不会触地。实际上S900原配的收放脚架更为紧凑,折叠起来的占用空间更加小。

●大疆S900设计细节

  大疆S900的力臂折叠结构、紧固结构参照了S1000的设计,中心板上板、力臂管是碳纤维材质,黑色的底座部分是铝合金材质,而红色的部分则是高强度工程塑料材质。在保证足够的强度前提下,折叠结构的材质选择达到了最优化,在强度、重量、成本各个方面达到了很好的平衡。

  大疆S900的动力部分,同样是把电调集成在电机下面,电调电源线、电调控制线采用一体式封装,从力臂一端引出,接入到中心板上。S900的安装理念,跟S1000一样,同样是无需用户去操作最为繁琐的电气电路焊接。

  S900的电调信号线同样是采用预埋在中心板下板上,从力臂引出的信号线,只需要插在折叠结构旁边的对应插孔上即可。箭头所指的就是预埋的信号线路。有些用户可能不解,为什么S900中心板下板是玻璃纤维材质,而非碳纤维,这是因为碳纤维做不到印刷线路。

  在无需预埋线路的中心板上板,S900就采用了强度更高的碳纤维材质,上图这些纹理,可是货真价实的的。

  在力臂折叠的状态下,云台可以安全地在中间自由转动,不会碰到任何力臂或者其他部件。

  来看看搭配索尼微单相机的大疆Z15-N三轴云台,在S900上是怎样安装的。由于S900自身已配备云台减震装置,所以Z15-N附带的减震就无需使用了。另外,S900云台挂载位置,采用了云台下置的设计,让云台尽量往下安装,搭配力臂上反角,在飞行时相机更不容易拍到力臂和螺旋桨。

  为了迁就S900较为小巧的机身,挂载杆规格从S800 EVO、S1000的155mm,修改成120mm左右(具体数值没有公布,此为大概测量数值),如何搭配原来的云台?做四个外八字的挂载连接件就可以了。大家可以看到这样的搭配,在空间利用上显得更为合理,与左边的减震结构很匹配。

  S900中心板上板采用全新的设计样式,在保持碳纤维高强度的同时,增加了中间的开口。这样设计的好处相当大,安装、维修时只需装拆6颗螺丝,就能打开中心板,折叠结构的紧固螺丝根本不用去动。中心板下板中间,可以看到有类似S1000那样的电源接线(分电)装置,是不是会像S1000那样复杂呢?打开看看。

  哈哈!原本以为会是什么复杂的装置,结果大疆想出了一个更简单、但高效而且更安全的方案。从电池接入的正负极依然是预埋到中心板下板当中,然后通过印刷线路分成三个正极接线柱,三个负极接线柱。相邻两个力臂的正极,通过镀金压接件以及特制方帽螺丝固定在接线柱当中。

  由于电线的端子是圆环状,穿过螺丝接入到接线柱,所以除非螺丝松脱,否则电线端子一定不会脱离接线柱。而大疆也考虑到螺丝松脱问题,特制了方帽螺丝,在盖上黑色保护盖后,盖子会卡住螺丝的方帽,就算不用螺丝胶,机架的震动都不会让螺丝松脱。这个电气电路的连接方式,真的又高效又安全(高电压大电流的电路连接,基本上都是用压接的,大家可以去搜搜)。

  动力方面,S900继续沿用4114 Pro电机、40A电调、15英寸折叠桨的经典搭配。为了压缩成本,采用现成的动力搭配,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不过S900的电机也是有改进的,定子绕线采用单股粗线,能承受更大的电流,而且发热情况会改善,相信这一细节会使用到之后出厂的所有4114 Pro电机上。

  S900的电池托架借鉴S1000的形式,快拆、电池在托板上面,不过也因为挂载杆尺寸的缩小,S900的电池托板外形也跟之前的有不同。实测S900的电池安装位置,可以容纳多种规格形状的电池,例如上图这个雷鹏6S1P 10000mAh 35C,或者更大的雷鹏6S1P 16000mAh 25C(实测S900、Z15-N加上16000mAh电池还是很轻松的),不过22000mAh就不用想了,空间不够,而且也太重了。

  一切准备就绪,先来用假负载进行试飞,,S900“肚子”挂着的水瓶,重量与Z15-N云台和相机加起来的一样,所以整体起飞重量没有差别。(我觉得这张特帅啊!)

  别误会,没飞到塔尖高度,这只是十几米的高度而已。

  试飞完毕,一切正常,装上云台继续测试,以上搭配,整体起飞重量才7.1kg,相当轻松。之前S800 EVO,要是搭配一样的东西,整体起飞重量几乎达到7.7kg。

  收放脚架Gear up!我觉得这次装配S900,各种线路都比较清爽,大家看看是不是没看到多少外露的线材?

  来一个急加速,S900前倾角度快到30°了,而云台上的相机依然保持平视角度,非常稳定。而S900的机架震动抑制得很好,悬停时用手去摸脚架,没有感觉到多少震动。

  得益于各种不断改良的设计,大疆S900在实际飞行时的震动已经下降到一个很低的水平,这对云台稳定画面有着很重要的作用。下面一段视频,就是使用大疆S900搭载Z15-N云台所拍摄的画面,没有经过加工,可以看出,画面稳定性非常高。

点击播放
大疆S900航拍飞行器实拍视频(点击播放)

  之前很火的韩寒《后会无期》电影当中,有很多航拍的镜头,当时知乎上面有人把这吹得如何高大上,但其实画面却谈不上稳定,一直有不断的晃动。看完上面的大疆S900实际飞行拍摄视频,画面的稳定性简直可以甩《后会无期》几条街。

  大疆S900真正做到的,是在提升整体结构合理性、使用稳定性、装拆便利性的同时,还能进一步降低售价。要知道,现时单一套S900的价钱,仅仅是旧款S800 EVO的2/3,如果以套装(机架+飞控+云台)的形式购买,优惠幅度简直让人跺脚。大疆如此狠心地把中端航拍器材市场的成本压下去,除了明摆着的要抢占更多市场份额,里面还有什么计划或者愿景呢?欢迎大家在评论上面留下你的意见。

网友:
图传给加了白色热缩管  什么图传?

网友:
我一直觉得最吊的是,飞行中,相机进行40多倍的变焦,看抖的怎么样?有视频吗?
小弟不懂航拍,只想看看相机变焦40多倍后的抖动画面而已

网友:
请教:双5.8图传,是都接在WKM上面了吗?还是单独又给他配了接收机?

方案如何实现的?

网友:
哈,太平洋还没发,这帖子在这里首发了

网友:
怎么Z15可以用这个镜头,重心怎么改呢???
镜头这么长,360度转的时候,会碰到云台吗

网友:
视频显示,机体相当的稳定

网友:
高度关注!期待优秀表现!

网友:
又可以去太平洋忽悠了~

网友:
好文.值得頂

网友:
同求双图传方案

网友:
评测很详细,很到位。烧卖的新作,顶一下。

网友:
很详细,很不错的帖子!

网友:
新产品就是好,新电机希望真正能改善发热的问题,

网友:
再出个S700,S600,套娃为了好打架

网友:
楼主,有视频吗?

网友:
是呀楼主的图传貌似很轻薄吧

网友A:
      说实话,国内的航拍水平 还没资格跟flyingcam比较呢,不能只看人家的价格,我这边接触的所有欧洲团队 都比国内的强,人家的价格一般都是一天按照万欧元算的,而且要给够喝茶时间,找前景速度国内团队根本就没法比.而且大多数团队就带几组电池,拍摄效率很高,国内大多数团队 都是带一大堆电池甚至带发电机,拍摄效率比较低,
      另外,后会无期的镜头后期故意处理的,还真不是flyingcam飞机和云台的问题

网友:
看到这个:更强大,更安全,我就无语了!!!!!!!!!!!!!!!!!!!!11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国内的航拍水平 还没资格跟flyingcam比较呢,不能只看人家的价格,我这边接触的所有欧洲团队 都 ...

抖,是因为故意处理,这解释真TM合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抖,是因为故意处理,这解释真TM合理

整体水平到了 再去挑刺比较好,不需要为了dji一个测评 说些自大的话,这样就不是很好了,无意争执,抖不抖的,不是重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体水平到了 再去挑刺比较好,不需要为了dji一个测评 说些自大的话,这样就不是很好了,无意争执,抖不抖的, ...

原文是:“之前很火的韩寒《后会无期》电影当中,有很多航拍的镜头,当时知乎上面有人把这吹得如何高大上,但其实画面却谈不上稳定,一直有不断的晃动。看完上面的大疆S900实际飞行拍摄视频,画面的稳定性简直可以甩《后会无期》几条街。”

抖不抖的,不是重点,那么你好像就把我说的话硬生生的扭到另外一个话题上去了。试问,上面这句原话,有哪个部分说得不合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文是:“之前很火的韩寒《后会无期》电影当中,有很多航拍的镜头,当时知乎上面有人把这吹得如何高大上 ...

            大家都在关注器材好坏,z15稳定性没得说,但是有了这么好的器材,国内航拍团队的整体素养又如何?大多数都是只会飞 不会拍,而这一点恰恰是欧洲团队包括flyingcam最擅长的,航拍终究要归于拍,航只是个手段,怎么用镜头讲故事才是本事,器材本身,多少钱那也就是个数字.多好那也就是个工具,楼主觉得因为z15稳,所以甩掉flyingcam的机器几条街,我恰恰认为,人家在整体上甩掉国内所有搞航拍的几条街.

      另外对于dji这两个产品 s1000 和s900,s1000亲自去测试过,震动不能接受,使用磨损预估情况比较糟糕,不能接受,当时公司另外两个技术也在,大家直接否决了.s900如出一辙,看到楼主你的测评,一下子对s900丧失了所有期望,楼主所说的 s800 7.7kg 而s900 7.1kg ,以我个人经验,仅仅是解决了s800的部分隐患,基本上没啥性能优化.买了还是浪费钱.六轴到了这个重量纯粹是不靠谱.动力冗余太低, ,只能说 所有的细节 都不错,精致,一些概念性的设计让人眼前一亮,但是只能借鉴,买还是算了,整体比较糟糕,bug 和风险一堆.

      不管怎样,对楼主个人无任何偏见或者攻击性质的想法.个人好恶,发表下看法.求同存异 争论有益,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家都在关注器材好坏,z15稳定性没得说,但是有了这么好的器材,国内航拍团队的整体素养又如何 ...

精彩评价,观点赞同~

那请问你们公司的技术最后选用的是什么飞行器呢?

网友:
对于一架6轴来说,这个级别的电机,起飞重量7公斤以上是不是超重了。这个电机的配置,一架8轴起飞重量8公斤或以下才是可靠,

网友:
布线能稍微用点心思就好了

网友:
介绍的很详细,如果能再附带上一个全面操控的视频那样会让模友有更只观的感觉

网友:
屌丝飘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精彩评价,观点赞同~

那请问你们公司的技术最后选用的是什么飞行器呢?

最后一般都自己做了...多轴本来也没啥技术含量...

网友:
真的不是一般的牛。

网友:
没看明白为何突然就争起来了?

网友C:
强大吗?
满眼的易损件
大疆不搞大精灵
优势殆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强大吗?
满眼的易损件
大疆不搞大精灵

精辟,满眼的易损件.嘻嘻

网友:
楼主,续航时间是多少呢?怎么没提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双图传是为了什么呢。
双图传的用途是一套接固定的摄像头,一般是给飞手用的。一套接云台上的摄像机,给云台手用和地面的导演用。

网友F:
有点小疑问,不少S900用户提出机身震动都比较大。特别是高频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