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绕线问题

楼主(2014-08-21):
  电机烧了        今天拆了朗宇2814的线圈   准备重绕   拆的1250KV的    查着是0.21*13*6      但在网上查的2814   1250KV的是0.21*8*7   怎么悬差这么大呢    不敢绕了  .....   求大神解释下

网友:
把你的这个表也发我一份吧,谢谢楼主了  zz2667006@163.COM

网友:
实测为准。

网友:
与原线圈相同即可

网友A:
你好,我是此表的作者,你这个电机,我建议用0.21*16*6来绕,放心绕。用0.21*8*7,那么一点点可怜的线,槽满率该有多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是此表的作者,你这个电机,我建议用0.21*16*6来绕,放心绕。用0.21*8*7,那么一点点可怜的线,槽 ...

谢谢了    本人新人    动手能力差点   就按得0.21*11*7绕的   想叫KV低一点  不知道这样KV有多少  看你的表 大概在1100KV左右是吗?

网友B:
能把表格给我发一份么?326865006@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把表格给我发一份么?326865006@qq.com

直接 复制图片就行   “另存为”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 复制图片就行   “另存为”就可以....

好模糊啊!看错一个数咋整?

网友C(2014-10-19):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是此表的作者,你这个电机,我建议用0.21*16*6来绕,放心绕。用0.21*8*7,那么一点点可怜的线,槽 ...

想问下,9n,10p 2200kv 的绕线参数,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想问下,9n,10p 2200kv 的绕线参数,谢谢

请明确定子直径和高度,才可以给你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明确定子直径和高度,才可以给你参数。

直径2.7,高度1.1

网友(2014-12-17):
牛逼啊,正在学习

网友:
大神,我有2个外转子12级14P,直径都是45,厚度分别是28和56,想自己绕200KV左右,大扭矩电机,用6S,要粗单线星型绕法,求大神给个绕线参数,先谢过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请明确定子直径和高度,才可以给你参数。

大神,我有2个外转子12级14P,直径都是45,厚度分别是28和56,想自己绕200KV左右,大扭矩电机,用6S,要粗单线星型绕法,求大神给个绕线参数,先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神,我有2个外转子12级14P,直径都是45,厚度分别是28和56,想自己绕200KV左右,大扭矩电机,用6S,要粗 ...

不知道这个45MM是不是指电机外径?如果的是话,大概是35级别的电机,绕低KV匝数多不适合单股绕线,反而不美观!单股适合匝数少的电机。
给你个简介参数(只能说性能接近吧,不敢说一定对):
1、4528,用0.21*6*30
2、4556,用0.21*12*16

兄弟,这个组合别想用单股了,匝数比较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大神,我有2个外转子12级14P,直径都是45,厚度分别是28和56,想自己绕200KV左右,大扭矩电机,用6S,要粗 ...

没看到你要的是星形接法,看来对无刷电机已经有一定了解了。
1、4528  0.21*11*17  Y接
2、4556  0.21*22*9  Y接

4556可用单根1.0MM的漆包线绕制,兄弟,绕1MM,新手可是容易出血泡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你要的是星形接法,看来对无刷电机已经有一定了解了。
1、4528  0.21*11*17  Y接
2、4556  0.21* ...

谢谢大神,试试再来汇报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你要的是星形接法,看来对无刷电机已经有一定了解了。
1、4528  0.21*11*17  Y接
2、4556  0.21* ...

定子直径45,你给的数据有误吗?不是35级别,可以再次确认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你要的是星形接法,看来对无刷电机已经有一定了解了。
1、4528  0.21*11*17  Y接
2、4556  0.21* ...

忘记说了,俺买了一捆手套,准备。。。。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定子直径45,你给的数据有误吗?不是35级别,可以再次确认一下吗?

晕,数据说清楚,你不说我以为是电机外径。那电机是什么槽极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晕,数据说清楚,你不说我以为是电机外径。那电机是什么槽极结构。

定子是12槽,给个QQ,方便交流,传图也方便

网友E:
大神,今天我绕了一个傲翔1806,KV2100的电机,一次成功,是两股16匝,我觉得每槽还可以再绕几匝,这样是不是KV值可以低一些,扭力就大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神,今天我绕了一个傲翔1806,KV2100的电机,一次成功,是两股16匝,我觉得每槽还可以再绕几匝,这样是不 ...

恩,匝数越多,KV越低,扭矩越大。不过KV要看你实际需求了,在没有测试仪器的前提下,尽量恢复原绕线数据。或者在原数据的情况进行参考,绕出其他数据。

网友(2015-01-27):
试试再来汇报

网友:
楼主用了多长的线?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是此表的作者,你这个电机,我建议用0.21*16*6来绕,放心绕。用0.21*8*7,那么一点点可怜的线,槽 ...

请问0.21*16*8这个数字分别代表什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请问0.21*16*8这个数字分别代表什么?

线径 股数  匝数

网友F(2015-05-12):
引用 网友A:
线径 股数  匝数

麻烦问一下,朗宇4110该怎么绕成800kv左右?

网友A:
引用 网友F:
麻烦问一下,朗宇4110该怎么绕成800kv左右?

试试0.21*15*6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试0.21*15*6

三角接法还是星形接法?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试试0.21*15*6

原先340  kv 的时候是0.21*5*25噢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原先340  kv 的时候是0.21*5*25噢

0.21*11*11,三角,你这个应该是12槽结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0.21*11*11,三角,你这个应该是12槽结构

是的,不过我看有一个680kv是这样标的。  4110-20     kv680Ⅱ     而400kv是   4110-20  kv400  。我猜测,680kv应该是三角接法,400kv是星形接法

网友:
承接航模电机修理(Q329618040).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是的,不过我看有一个680kv是这样标的。  4110-20     kv680Ⅱ     而400kv是   4110-20  kv400  。我猜 ...

你的猜测是对的。BS广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猜测是对的。BS广告。

那我知道怎么弄了,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