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良40做的数控车从新换床身改装线轨

楼主(2014-08-21):
原来用国良40改装的数控车床,不好做导轨防护罩,总要不停的加润滑油,于是涛造了加宽的床身,改用直线导轨

第一次发图片,也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见

网友A:
涛造了新的床身  有条件真好

网友B:
导轨安装的地方没有靠山啊??

网友C:
楼主有钱  有技术
造价多少这个

网友D:
又一个败家子。据说国良的导轨是轴承钢精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又一个败家子。据说国良的导轨是轴承钢精磨的。

导轨是很好,可是不能装防护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涛造了新的床身  有条件真好

我湖北的,虽然附近有很多铸造厂,但是本地的不加工,在宝宝上叫外省的人铸的,早知道去年就直接买国良的床头总成了,不买床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有钱  有技术
造价多少这个

这个造价不多,现在的问题是怎么做机架,准备用钢板焊接,然后里面用水泥。最头痛的是中拖板长度55CM,准备小拖板行程30CM。如果加上铁板防护的话,我的天啊。那就是55CM+30+30=115CM。那么机架的宽度就要做在一米二。感觉有点玩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导轨安装的地方没有靠山啊??

一直找不到合适的钢条,想过用键条做,但又没那么合适的,而且键条很软

网友:
我也用了个国良0627的床头加个一字滑台改台数控车,不过麻烦,剩下的床身就低价处理给我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导轨是很好,可是不能装防护罩啊

多此一举。你看工厂整天干活的车床哪个安装防护罩了?照样用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溜板箱两端都有油毡清除杂物。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此一举。你看工厂整天干活的车床哪个安装防护罩了?照样用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溜板箱两端都有油毡清除 ...

大车床一般转速慢,切削液压力也不大啊,切削液不会把导轨上的油冲掉。我用这车床,很多时候会开到1700转的(再快就会很烫)。我们这有个机加工的老师傅的在普车,很老的车床,上面还有最高指示的,他的车床导轨就比床头宽,装了钢板防护。其实我这样改另一方面也想增加X轴行程,多装排刀,而且直线导轨平时也不用为了调节滑台的间隙费心,增加***进给速度

网友:
1700不算高。好多精密车都3000多转。切削液压力不需要太大。作用是冷却刀头的。合金刀头不需要冷却。

网友C:
楼主用什么加工母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用什么加工母鸡

别人铸造的加工得差不多了,我用手电钻加工啊

网友E:
你好 您在淘宝哪家做的,铸件和加工各花费多少钱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好 您在淘宝哪家做的,铸件和加工各花费多少钱 谢谢

呵呵,这个好像不能说啊,论坛有规定啊。看样子你也想铸?

楼主:
有没有人知道国良的这个40主轴的滚锥轴承,有没有尺寸一样的能增加转速的轴承啊。前后各换一个角接触轴承行不行得通,如果只后面换角接触轴承,前面还是用滚锥轴承。这样能否提高转速?

网友:
    换了床身换轴承楼主大手笔,前滚锥后角接触,转速瓶颈在滚锥。

网友:
   好像没有角接触配滚锥的轴,一个是适应高速轻载的轴承一个是适应中速中载的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