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图传干扰gps怎么办

楼主(2014-08-21):
请教大家,图传干扰gps,,   gps搜星慢,搜不到,在不移动布局距离的情况下怎么办

网友:
最佳办法就是改变布局,至少相距30CM以上

楼主:
可是我距离已经不止30了还是耶

楼主:
移动布局的话又什么弄,我是三角翼的

网友:
告诉你个秘密,不是图传干扰了GPS ,是摄像头干扰了GPS,另外你用的飞控或者OSD是什么,我的也是飞翼,看我的

网友:
gps放顶部,其他天线放翼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