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四轴求助,2个星期了,快疯了

楼主(2014-08-21):
买了4个好盈程序的电调,4个银燕mt1806电机,一开始单个校准油门行程,测试电机都没问题。
接好线,布局好后,3个电机没反应,换电调也一样。
以为是电机坏了,退货,别家又买4个,同样问题,今天又这样了,还是坏3个,这什么情况?电调问题?

求大神帮忙。

网友:
没图你说什么,,发个图看看啊

网友A:
先考虑是否是电调没有输出命令,一般情况下电调最多坏一个,如果同时3个坏基本可以确定要么接错了(包括输入线没挑出来),要门飞控本来就有问题

网友B:
线接错了吧,上个图看看。

网友:
只要你单个接接收能转,动力套就没问题。检查飞控

网友:
飞控问题呗

网友:
你的飞控坏了吧,动力可以单个测试

网友:
搞不好是没把电调的红色正极线拔出来,不少飞控只需要一个bec供电。

网友C:
飞控设置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控设置好了?

只是第一次装电机  飞控没装  电机直接插的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接错了吧,上个图看看。

线应该没问题  校准油门行程正常  然后把线调整长度重新接就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考虑是否是电调没有输出命令,一般情况下电调最多坏一个,如果同时3个坏基本可以确定要么接错了(包括输 ...

刚刚买回来  还没装飞控  用好的电机试其他电调正常

网友D:
一般情况下电机不可能是坏的,你应该怀疑电调(全新的问题不大)
你检查下;电调连接飞控的杜邦插头有没有插反
我觉得还是接线问题

网友E:
接电没有响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接电没有响声??

没有任何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情况下电机不可能是坏的,你应该怀疑电调(全新的问题不大)
你检查下;电调连接飞控的杜邦插头有没有 ...

电调换好的电机正常  最后一个电机滴滴声很小  然后就没反应了

网友:
我装机的时候打算做油门校准再装机,油门校准的时候也出现这问题,接了几次电后又好了,搞不懂后来就没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是第一次装电机  飞控没装  电机直接插的接收

你太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是第一次装电机  飞控没装  电机直接插的接收

厉害

网友:
飞控接上后电调后,也要做油门校准或者设置油门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