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咨询,x5和5.5如何人选择,两机手感差距打吗?请高手帮忙回答谢谢!

楼主(2014-08-22):
最近琢磨入手550级别飞机啦,现在备选是X5和5.5 纠结住了,请高手和两机都飞过的朋友给点建议,比较下手感和优缺,小弟先谢过了!

楼主:
自己顶起来!

网友A:
x5结构太老 5.5太丑  入goblin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x5结构太老 5.5太丑  入goblin吧

暂时只能考虑这俩机子

网友:
X5机身太苗条,炸鸡有风险,哈哈

网友:
我x5買2台了,x5輕盈靈活好飛~也有副廠零件。
550級別裏5.5我沒飛過...
如果講究飛行的性能,x5是首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x5结构太老 5.5太丑  入goblin吧

哥布林没配件买,而且是500级大一点用的mini舵机,不伦不类。还是5.5、x5、550L这样的标准550级好一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哥布林没配件买,而且是500级大一点用的mini舵机,不伦不类。还是5.5、x5、550L这样的标准550级好一些

...

500介于常规500和550之间,用mini舵机不知道有何不可?想用标准舵机可以选570,大桨支持550-570。配件只是卖家少而已不是买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500介于常规500和550之间,用mini舵机不知道有何不可?想用标准舵机可以选570,大桨支持550-570。配件只 ...

顶,谁飞谁知道!现在mini舵随便10公斤,用在550轻松随意!重量还轻!

网友:
买x5.5.5太重

网友C:
我会选择鸭子550L。1:原因是600-700的缩小版机身。2:电装也是对付550比较奢侈的电装了。3:电池可以直接选择5000-5200的电池一样好飞。4:价格也是合乎情理的价格
X5:一般要好飞还是要选择4000左右的电池。这样电池又是一种型号上的投资。
纯属个人建议。自己拿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会选择鸭子550L。1:原因是600-700的缩小版机身。2:电装也是对付550比较奢侈的电装了。3:电池可以直接 ...

x5电池有点尴尬的,用4000的电池,后面跟600又不好通用,跟700也不好用。还是标准550机好。

网友:
要是我就选择标准舵机和标准5000电池的机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x5电池有点尴尬的,用4000的电池,后面跟600又不好通用,跟700也不好用。还是标准550机好。

和贾总理论一样。是我我肯定选择550L。但是目前没有大机梦。隔两年再说

网友:
本人亚拓550,4000,,5000,5200通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