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可以diy电钻吗?

楼主(2014-08-22):
如题,该选kv多少的内转无刷
电机
?电调呢?

网友A:
理论上可以的,只要处理好夹头和钻头加紧的问题就好。

网友B:
低KV的好!扭力大一点!

网友C:
DIY 的宗旨 是 价格便宜 且 实用。。。
无刷马达 + 电调 == 不便宜 哦。。。
最好还要 有感无刷马达 。。
KV 1000 左右 ,宁小勿大 KV 500 更好。

网友D:
最好要有变速装置

网友(2014-10-15):
夹头怎么和电机连接

网友E(2015-02-19):
无刷电机必须与配套的电调使用,实际无刷电机是用永磁体做旋转体的三相交流电动机,(旋转体指内转子或外转子),电调提供三组(按某种时序排列的)脉冲电流,模仿三相交流电,驱动无刷电机旋转。所以无刷电机还是属于感应电机,这种电机的转矩,在功率一定、转数一定条件下,转矩改变范围不大,所以不适合diy电钻。diy 电钻还是用有刷电机好,

网友E:
商品台钻是使用感应电机的,一般功率不会太小,且多数用减速机构(小皮带轮带大皮带轮)。

网友F:
有哪钱可以买个手电钻了

网友G:
楼主爱折腾~
我折腾~我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