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0控玩G6.5模拟器的设置,请使用过的模友们帮忙看看

楼主(2014-08-22):
本人用华科尔D10左手油门玩450 3D直升机,模拟器各通道设置对不对,求模友们指点下.....

网友:
我这边要有软件就能帮你了(建议你上传你的模拟器软件

网友A:
可以用的,G7都没有问题

G6.5注意要把拉烟勾选上

网友:
G6.5 右手油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的,G7都没有问题

G6.5注意要把拉烟勾选上

再发张G7的呗,我G7除了4个标准通道,其它都不正常。

网友A:
这是G7的遥控设置界面
每次进软件后,都要选择一次遥控器。
而且还要编辑一次按键,但不用真改,随便摇几下杆,取消退出。
才能直接开始操作飞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G7的遥控设置界面
每次进软件后,都要选择一次遥控器。
而且还要编辑一次按键,但不用真改,随便 ...

非常感谢,晚上试试

网友:
有没有人可以提供左手油门的设置图。

楼主:
我的怎么搞都搞不好,不知是不是遥控设置不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用G7的时候有出现过”Controller Validation Required:Please press the RESET buttom on your Real ...

有,原版软件带的控上有个红色的reset按钮,按一下就可以了

但,我们肯定是用的其他控,没这个按钮。

到控制制器里重新选择一次遥控器,就可以了

网友:
不是按键盘的空格键,而在控的选择菜单里,重新选择一次使用哪个控

你可再试试,先选Radio Transmitter后,再选回InterLink Elite这个控

网友C:
顶!请问我的d10教练口用音频线连狗,狗插电脑U盘口,但是狗蓝灯长亮,D10与电脑连不上,该如设置呢? 有人说要D10原装线,我没有没法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顶!请问我的d10教练口用音频线连狗,狗插电脑U盘口,但是狗蓝灯长亮,D10与电脑连不上,该如设置呢? 有人 ...

先把线连好,打开软件看到飞机再开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顶!请问我的d10教练口用音频线连狗,狗插电脑U盘口,但是狗蓝灯长亮,D10与电脑连不上,该如设置呢? 有人 ...

不要用空格键重置,可以试试用“R"键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了~但是用这个方法试了还是无效,一旦按了空格重置还是会显示那个警告,请问是有遇到过吗?(飞鹰的狗 ...

不要用空格键重置,可以试试用“R"键重置

网友:
不断学习才能提高

楼主:
G6.5选择练那种飞机接近KT机F22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