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方案 这样可行不 进来看看 出出主意啊 改眼镜

楼主(2014-08-22):
直接上图吧 , 用一个5.8G500MW图传 加一个1.2G1.5W图传 把2摄像头画面传回来,但就是要2显示器才可以看3D 画面

显示器还没到 暂时就这样了 到了再上报告

网友A:
飞的起来,飞不久

网友:
六轴不错,坐等视频

网友B:
1.2G有风险,干扰

网友C:
5.8有双路发射的图传1

网友:
好手艺啊

网友D:
两个视频需要合成吧  直接应该不是3D的

网友E:
大胆尝试,敢于创新!
顶!!!!!!!!

网友F:
一般显示器有AV1和AV2啊,一边接一个,需要2个接收是真的。

网友G:
原来是你。。。。晕了,还是用玻璃透镜的好,呵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般显示器有AV1和AV2啊,一边接一个,需要2个接收是真的。

是2个发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的起来,飞不久

没飞呢 最近比较不顺不想搞了 烦人

楼主:
250是重 不换大飞机就好了 固定翼 飞翼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G有风险,干扰

没试过也不知道,等空了再弄吧 这个只是我想象的 行不行稳定不稳定我也不知道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试过也不知道,等空了再弄吧 这个只是我想象的 行不行稳定不稳定我也不知道

你只要给1.2G图传做好滤波应该就没问题了......不过用两个5.8G不是更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5.8有双路发射的图传1

这个 真不知道 嘎嘎 回去我查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个视频需要合成吧  直接应该不是3D的

不需要 有2显示器单独画面

楼主:
谢谢  不过镜片都废了焦距不对 鼻洞磨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胆尝试,敢于创新!
顶!!!!!!!!

谢谢 支持 只是瞎搞

楼主:
引用 网友G:
原来是你。。。。晕了,还是用玻璃透镜的好,呵

玻璃重啊 还有尺寸怎么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只要给1.2G图传做好滤波应该就没问题了......不过用两个5.8G不是更好吗?

2个5.8Gbu干扰吗

网友:
哇。。。。。。高手果然在民间!

网友:
上2个3寸显示屏

网友H:
这样改是无法把两个画面合成一个画面看立体的,只能看平面视频,不改之前可以

网友I:
我也正准备动手呢   用的什么屏幕2寸的那种吗?

网友:
厉害,真是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啊

网友J:
角磨机用到极致了呵!佩服!

网友I:
话说这个灵镜不是带镜片吗  然后用两个两寸屏调整距离就好啦  为什么还要自己改镜片呢  求教    也准备自己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话说这个灵镜不是带镜片吗  然后用两个两寸屏调整距离就好啦  为什么还要自己改镜片呢  求教    也准备自己 ...

现在 改得不是3D的 是2D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也正准备动手呢   用的什么屏幕2寸的那种吗?

分辨率太低了 那些屏 所以没打算做3D的 现在弄2D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样改是无法把两个画面合成一个画面看立体的,只能看平面视频,不改之前可以

现在 不改3D的 改的是2D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角磨机用到极致了呵!佩服!

可惜鼻洞开大了

楼主:
分辨率实在是太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分辨率实在是太滴了

900多*249

网友B:
频率叉开来就没事,即使稍微有点干扰也没事啊,不影响遥控,你用1.2G的会影响遥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频率叉开来就没事,即使稍微有点干扰也没事啊,不影响遥控,你用1.2G的会影响遥控

72的遥控就不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