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LI H500航拍 华科尔iLOOK+相机

楼主(2014-08-22):
入手玩了十多天,今天第一次上视频,TALI H500航拍 华科尔iLOOK+相机拍照,画面有点抖动,不知道是风吹的还是G-3D云台的问题!华科尔iLOOK+相机 1080p,不知道大家的G-3D稳不稳!

网友A:
色彩 锐度不错,亮度能不有调高一点啊!

网友B:
太抖了..云台不行吧

网友C:
不错,请问接收机就是用的普通5.8g的接收机吗?

网友D:
不知道当时的风大不大。听起来好像蛮大的。这么抖可不行。

网友E:
歪脖子起飞,应该是减震 没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色彩 锐度不错,亮度能不有调高一点啊!

还没调过,卖回来时怎样就怎样,不知道怎么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抖了..云台不行吧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别人的都好像挺稳的,G-3D,有谁知道怎么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歪脖子起飞,应该是减震 没做好

摄像头的仰卧倾斜控制,经常会被手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请问接收机就是用的普通5.8g的接收机吗?

就是华科尔的F12遥控器,自带图传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当时的风大不大。听起来好像蛮大的。这么抖可不行。

G-3D云台,真的抖动挺大的,谁会调试

网友F:
感觉像是云台问题,或者你哪个螺丝没拧紧

网友G:
楼主,我猜想是你没用航拍模式,从起飞画面看你是用的FPV模式,云台只在两个方向控制,可用航拍模式试一下,从这看出你的飞机还是很稳的,操控的也很好,不一定说对了哦,你看一下遥控设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觉像是云台问题,或者你哪个螺丝没拧紧

这边最近风都挺大的,我已经重新装过了,还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我猜想是你没用航拍模式,从起飞画面看你是用的FPV模式,云台只在两个方向控制,可用航拍模式试一下 ...

航拍模式?要怎么弄啊,还不都是这样的!

网友G:
在遥控里面设置一下就可以了,飞机出厂设置都是FPV模式。你可能还没理解FPV是啥意思,他也叫第一人称视角,说间单点
,如你坐在飞机上看地面,飞机向左斜,那你看到的地面也向左斜了。这就叫第一人称视角,也叫FPV视角。一般航拍要求画面稳定,不左右倾斜,就不要用FPV模式。只要在遥控器中将FPV模式设置去掉就可以了。飞机左右倾斜,而云台总是保持水平。拍出的画面就不会左右抖动了。这就叫航拍模式。不知我说清楚了不。供你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G:
在遥控里面设置一下就可以了,飞机出厂设置都是FPV模式。你可能还没理解FPV是啥意思,他也叫第一人称视角, ...

那现在应该是航拍模式,飞机前进左右飞的时候都还稳定,就是感觉画面有点抖动

网友:
再告诉你测试一下就知道了,把飞机上电,不要起飞,为安全起见,下掉螺旋浆。用手把飞机拿起来,把飞机左右摆动,观看飞机下端的像机是不是跟随飞机左右摆动。如果像机跟飞机一起左右摆动,就是FOV模式。如果像机保持水平,就是航拍模式。

网友H:
引用 楼主:
那现在应该是航拍模式,飞机前进左右飞的时候都还稳定,就是感觉画面有点抖动

检查云台螺丝有没有拧紧

网友I:
听说现在掉价了,6999全套?

网友:
引用 网友I:
听说现在掉价了,6999全套?

掉毛线价!
6999不带相机图传发射,得自己买狗配图传
全套带相机7999一分都没少

楼主:
引用 网友H:
检查云台螺丝有没有拧紧

拧紧了,不知道是不是减震器被风吹的摇晃所致!

网友:
引用 楼主:
拧紧了,不知道是不是减震器被风吹的摇晃所致!

听声音觉得风很大,而且有风噪的时候才会晃,没有风噪的时候不晃

网友J:
非常关注楼主(h500+iLOOK+相机)航拍抖动解决了吗?

网友K:
看你飞机快要降落时地面树枝摆动的样子感觉风也不是特别大啊!这个设备我唯一喜欢的就是那个遥控器,不知道跟狗3兼容不!?

网友:
引用 网友K:
看你飞机快要降落时地面树枝摆动的样子感觉风也不是特别大啊!这个设备我唯一喜欢的就是那个遥控器,不知道 ...

挂狗3就得自己另外买图传发射机固定在机腹上,5.8GHz的就可以,一头连狗3一头连蘑菇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J:
非常关注楼主(h500+iLOOK+相机)航拍抖动解决了吗?

怀疑是云台的问题,已经和卖家换了一个云台,目前状况还是一样,不知道是不是风大造成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怀疑是云台的问题,已经和卖家换了一个云台,目前状况还是一样,不知道是不是风大造成的!

桨平衡做了没?桨不平衡飞机会抖,云台和相机就跟着抖

楼主:
引用 网友H:
桨平衡做了没?桨不平衡飞机会抖,云台和相机就跟着抖

没做,请问怎么做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做,请问怎么做啊?

桨平衡就是确定桨的每个叶片重量是否相等,重心是否在桨轴上。如果桨叶重量不相等,旋转起来就像偏心轮一样抖动
把桨取下,装在桨平衡架上,如果没有可以用牙签临时做一个,把桨轴套在上面,桨水平放置然后松手,看看桨能不能继续保持平衡,如果不能保持平衡就在轻的那片叶子上粘一小片透明胶,直到桨能自己保持平衡

网友:
集成OSD不啊?

网友:
好机也想入台

网友:
前几天我刚网上订了一台,过几天到手。

网友(2014-09-23):
也看上这款了,到底怎么样啊,看楼主的视频效果不太理想啊!

网友:
我朋友在展览会上买了台H500,回来我给他调试的,devo f12遥控器,其他功能都行了,唯独视频不能拍摄,不知道什么原因,相机上拨到拍照模式,可以控制拍照,拨到摄像模式,开关开了也没有任何效果,不能录像,不知道原因呀

网友:
还有那个云台,我记得第一次接触机器的时候,感觉云台控制很灵活,怎么后来再控制发现云台反应好慢,不懂呀,是不是云台也需要设置,或者是有手动调整的模式呀,我看云台下面有一个FN的按钮,不知道神马作用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当时的风大不大。听起来好像蛮大的。这么抖可不行。

应该是云台的问题,看他拍的树,证实当时有风但不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