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通道和线性通道有啥区别?各自怎么用?

楼主(2014-08-22):
求教老鸟,如题。
我futaba 14sg 在FASSTest 14CH模式下可以使用12个线性通道和两个开关通道。
说明书又写得很文艺,没懂。
请教
开关通道和线性通道有啥区别?各自怎么用?

网友A:
按字面解释,开关通道即闭合和断开两种状态吧

网友B:
同样5米距离,耗子爬过去,袋鼠蹦过去。

网友C:
哈哈,楼上的解释太确切了,不知道楼主看明白没
袋鼠跳过去,没有中间的过程,老鼠爬过去是有一点一点的过程,慢慢过去的

网友D:
以上回复的都是高人

网友E:
楼上解释的很透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