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家地面站能够航测完 读取数据信息?

楼主(2014-08-22):
拍摄完后 读取:纬度 经度 高度  速度  横滚  俯仰  指向

网友:
你还是在飞机上装个黑匣子吧。。一般黑匣子都是用来记录这些数据的。

网友:
黑匣子是哪家的?

网友A(2015-03-08):
我用死胖子+APM做航测,很稳定!!!交流QQ:2565710339

网友(2015-06-15):
走过、路过、看过、点赞过

网友B(2015-10-10):
引用 网友A:
我用死胖子+APM做航测,很稳定!!!交流QQ:2565710339

请问POS数据怎么请求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POS数据怎么请求呢?

飞控里面有记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飞控里面有记录

一直没搞明白 pos如何跟照片对应起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直没搞明白 pos如何跟照片对应起来的?

需要用小软件导入进去

网友:
pixhawk的话,读LOG文件就行了~里面啥都有~

网友D(2015-11-12):
引用 网友A:
我用死胖子+APM做航测,很稳定!!!交流QQ:2565710339

请问下你用APM航测,pos数据怎么导出来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下你用APM航测,pos数据怎么导出来的啊

通过地面导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