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米赛斯纳动力求助

楼主(2014-08-22):
本人刚刚在阿里巴巴上购买了一架1.9米赛斯纳,由于某宝卖家全部没货只好转站阿里了。我现在没有动力,打算买个动力电机,求各位老鸟给推荐个4S电就能上天,6S可以暴力飞的电机吧,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电机,还有需要什么电调,我手里有个速翔60A和铂金100A电调。就是找个能4S和6S通用的电机需要多少KV和用多大的浆,本人坐等大家的踊跃推荐,来几个靠谱的老鸟,谢谢啦电动特大型像真机塞斯纳EPO(1.9米)

机翼:1870 mm
机身:1470 mm
起飞重量:2.5K gs
APC螺旋桨:1407

建议配置:
双天4250 电机
14.8V 4S 2200-4000MHA
舵机17克*6
~~
我买的朗宇3520电机720KV,
配置14*7APC浆。
搭配60A电调,
4S2650电池35C。
这样的配置应该没问题吧?请老鸟鉴定!~2261263

楼主:
自己先顶,坐等各位大神的推荐

网友:
信息不全 多重 电机安装位距地高度 2820 kv1100 足够了 电调60a

网友A:
没有什么4s6s通用这种说法,这电机就是就最高的要求算。你要4-6s那就是得买6s电机。你又要兼顾4s那kv还不能太低。同时你没有说配多大的桨。比如你准备6s的话用13寸桨,那你用4s的时候可以适当用大一号的桨如14寸。另外你这个机子没重量参数。还有塞斯纳的机子也不适合暴力飞。

网友:
大家伙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什么4s6s通用这种说法,这电机就是就最高的要求算。你要4-6s那就是得买6s电机。你又要兼顾4s那kv还不能 ...

如果换4S电池的话就需要换浆吗?6S电池一种浆,4S一种?

网友:
信息不全

楼主:
需要什么信息

网友B:
我以前是用6S飞的,定制的AX 3026电机,kV420,配14x8和13x10桨都能飞的很好。用14寸桨的时候地面电池满电全油电流27A,拉力大约在2.4 - 2.5kg这个级别。带上简易FPV设备和6S 4000mAH电池后整机起飞重量大约3kg,留空时间可以到半个多小时。

网友:
怎么那么刺眼。。

网友:
3S 飞稳点算了,这个机型玩暴力还是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是用6S飞的,定制的AX 3026电机,kV420,配14x8和13x10桨都能飞的很好。用14寸桨的时候地面电池满电 ...

用双4250飞行吗?用多大电池就用多大的浆呗?700-800KV左右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什么4s6s通用这种说法,这电机就是就最高的要求算。你要4-6s那就是得买6s电机。你又要兼顾4s那kv还不能 ...

请问这位老鸟,如果换朗宇的3520电机720KV的行吗?跟双天的4520,720KV一样吗?可以用吗?

网友C:
此飞机一定要至少14寸桨,转速不能太快,暴力的话很容易折翼,机翼加强管必须改成碳管

我是4s搭配kV700电机,14x7的桨

此飞机好看,好飞,乐趣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此飞机一定要至少14寸桨,转速不能太快,暴力的话很容易折翼,机翼加强管必须改成碳管

我是4s搭配kV700 ...

我买的朗宇3520电机720KV,配置14*7APC浆。搭配60A电调,4S2650电池35C。这样的配置应该没问题吧?请老鸟鉴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买的朗宇3520电机720KV,配置14*7APC浆。搭配60A电调,4S2650电池35C。这样的配置应该没问题吧?请老鸟 ...

应该是没问题,但是感觉电池有点小了,第一重心不容易配平,第二续航时间也短。建议换成4S 3700~5000mAH的。另外,这个电机就不容易配6S电池了,基本上就是4S到老了,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此飞机一定要至少14寸桨,转速不能太快,暴力的话很容易折翼,机翼加强管必须改成碳管

我是4s搭配kV700 ...

对于喜欢像真机的人来说,乐趣就是像真,除了外形之外,像真的姿态更重要。优美的起降和通场比乱七八糟为了暴力而暴力的动作好看百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喜欢像真机的人来说,乐趣就是像真,除了外形之外,像真的姿态更重要。优美的起降和通场比乱七八糟为 ...

老鸟说的很对,我最喜欢的就是我飞塞斯纳降落的一瞬间,非常像真,我飞跟真飞机一样的起降

网友:
那是太好降了,电池建议配置3800以上的,一定要换碳管,有时突然一阵歪风,你的机翼很危险

网友(2014-09-26):
引用 楼主:
老鸟说的很对,我最喜欢的就是我飞塞斯纳降落的一瞬间,非常像真,我飞跟真飞机一样的起降

起降不跟真飞机一样难道倒着落吗?哈哈,开个玩笑

网友(2015-02-18):
可以给以一个飞机的链接吗?

网友:
给你个链接,我的塞斯纳: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