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KM 全新。请DJI技术回答。绿黄灯闪问题

楼主(2014-08-22):
WKM全新。装完机后通电调参发现绿黄灯闪。在室外校准N次都是失败。请问还可以怎么调呢?我不是新手。

网友A:
楼主你好!你可尝试做消磁处理后在尝试校准

网友B:
楼主OSD磁力计模值多少?   WKM是否在铁板上或者周围有铁物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你可尝试做消磁处理后在尝试校准

好的。可以试试。用什么样的磁铁都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OSD磁力计模值多少?   WKM是否在铁板上或者周围有铁物质?

OSD磁力计模值问一下在什么地方看。我还真没注意到这个。WKM我是装在4轴上了。在屋里调参就绿黄闪上了。以前不这样的。然后又在楼顶上校准也不行啊。我用V1 V2都这么玩都没事的。以前的老KMW也这么玩的都没这情况出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OSD磁力计模值问一下在什么地方看。我还真没注意到这个。WKM我是装在4轴上了。在屋里调参就绿黄闪上了。 ...

见图:

楼主:
谢谢。MINI OSD有数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