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KM 绿黄灯闪。N次校准失败。还是闪个不停

楼主(2014-08-22):
求助。WKM 绿黄灯闪。N次校准失败。还是闪个不停。请问还怎么调。

网友A:
楼主你好!你可以做一下消磁处理后再尝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你可以做一下消磁处理后再尝试。

好的。在问一下。可以给MINI OSD接到WKM的GPS线中间的那个接口上吗?

网友:
检查一下线路!把线路重新连接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在问一下。可以给MINI OSD接到WKM的GPS线中间的那个接口上吗?

楼主你好!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