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NAZA V2 调参 电机不转

楼主(2014-08-22):
四轴飞行器刚刚组装好,NAZA V2 调参时候在“基础-飞行器”里面有个
电机
测试,我点后电机不转,就会滴一声的抖动是咋回事?

网友A:
不会转,
, 要你测试电机有无接错的

网友B:
有声音和抖动是调参里的电机测试现象。如果电机不转动,你是否对所有电机校准过油门行程?

网友C:
调整下怠速,调到最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