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输出通道可以调正反舵吗?

楼主(2014-08-22):
最近朋友送了个APM,打算用来做变距2轴,想问一下APM输出通道能不能调正反舵?

网友A:
正反舵不是在搖控器设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反舵不是在搖控器设置吗?

搖控器只能设置接收机输出的正反,不能单独设置飞控输出的正反

网友B:
我觉得首先你得先设对APM里面的模型模式吧。如果设4轴的,那么前4个输出通道肯定是同向的了。后面的可以设反向。只要你遥控器输出反向,那么飞控输出也会跟着变的。如果是两轴,那前两个通道输出是同向的。你自己可以测试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首先你得先设对APM里面的模型模式吧。如果设4轴的,那么前4个输出通道肯定是同向的了。后面的可以设 ...

你可能不太明白我的意思。我知道搖控器能设置输出的正反,但并不能改变飞控单独通道输出的正反,比如X4模式一推油门4个输出通道都是同向的,油门调反则是4个输出通道都变反向。我想达到的效果是一推油门2个通道通正向另外2个通道反向。这个也只能改飞控输出端的正反向。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可能不太明白我的意思。我知道搖控器能设置输出的正反,但并不能改变飞控单独通道输出的正反,比如X4模 ...

你的意思了解了,但是这样有什么用呢?既然是做2轴的,只要同步两个电机,其余通道用来给舵机什么的就好了。如果是四轴,上电那会儿不管的话,一旦解锁那有两个就猛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了解了,但是这样有什么用呢?既然是做2轴的,只要同步两个电机,其余通道用来给舵机什么的就好 ...

因为要接多个舵机,如果不能变换正反舵机就很难布置,上面那个只是一个例子,实际我并不一定要一推油门2正2反,假如飞控可以设置正反通道不但变距2轴(其实就是CH47支奴干)就算变距4轴也同样适用,所以能否支持正反通道是关键。

网友:
支奴干是一正一反转的吗?如果是,只要换电机线就可以了。如果你要每个通道都自己设正反,那你就只好把飞控模式改成单轴模式了。所有通道都能通过控设正反。但是飞控上面是没有这个选项的。

网友(2015-04-16):
apm是有这个选项的 1-8通道输出随便你怎么设置正反 我以前用apm飞亚拓600直升机就很好 现在用亚拓700上了pix飞控比apm更强大了 悬停 自动飞航线 转圈飞 回家都很不错了 我想cc3d还是只能实现增稳功能吧

网友:
可以的,全部参数列表里,有各个通道的正反设置!